[家电] 对单相电机绕组阻值的困惑

楼主(2021-04-16):
最近测试了两个单相电机的绕线阻值,见下图,第一个是艾美特电风扇的,标称50W;第二个是排气扇的,标称7W。查了百度,说法最多的是一般电机是主绕组阻值小于副绕组阻值,但为什么我测的相反,难道我这两个不是一般的?有点困惑,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这年头,什么都是百度,百度的就是真理。

 像帮自己买鞋一样,宁愿相信百度都不相信自己的脚。

网友:
说的是大电机    主绕组线径粗   副绕组线径细    这种小电机线径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什么都是百度,百度的就是真理。

像帮自己买鞋一样,宁愿相信百度都不相信自 ...

人家问题提的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什么都是百度,百度的就是真理。

像帮自己买鞋一样,宁愿相信百度都不相信自 ...

楼主虚心求教,你不帮助就算了,还泼冷水。不百度还能怎么办?找你你能随时帮忙吗?马路上一个个问去?

网友:
世上本来没这么多困惑,偷工减料的东西多了,困惑也就多了

网友:
不是粗细问题,启动绕组因为有电容移相,要承受双倍电压,线长比主绕组长了很多,电阻大点正常。
电扇电机因为有多重绕组,主绕组总线长就超过移相绕组了。
应该是小功率风扇电机电容小启动负载低,移相绕组偷工减料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虚心求教,你不帮助就算了,还泼冷水。不百度还能怎么办?找你你能随时帮忙吗?马路上一个个问去?:l ...

谢谢理解。

网友:
我第一印象艾美特风扇凌晨不动,醒来后一股异味赶紧拔插头,由于部分梅花螺丝中间凸起防拆,一气之下撬烂风扇壳,发现很暗的电机线包比九几年长城落地扇小了不少,估计只能开最高档散热才跟得上,最低档每分钟都600转以上刷刷风声,拆开扇叶放平地仔细观察,发现叶片倾角大概15度,九几年长城落地扇叶片倾角大概25度,可惜长城落地扇被父亲卖废铁,很想留电机下来拆纯铜线包。

网友:
这也不是偷工减料,小功率电机这样做为了简化工艺,实际用料足了。

网友C:
经常给电机线圈测电阻,详细阻值的这种情况还真没注意。估计是同种漆包线并且副线圈匝数少的原因,外观上现在的电机很多都不满槽是事实。

网友:
一般单相电机工作绕组电流大线径粗,电阻小,启动电流小线径细电阻大。有一种特殊的电机,洗衣机电机,正反转工作,没有工作,启动之分,都一样。测量好坏,万用表X1欧姆档,工作电阻+启动电阻=两个绕组之和,如果数值不正确基本线圈坏了。第二个图数值1.12+1.38=2.5电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给电机线圈测电阻,详细阻值的这种情况还真没注意。估计是同种漆包线并且副线圈匝数少的原因,外观上现 ...

现在的电扇相对于9x年的电扇,硅钢片少了三分之二,线圈感觉也少了一半,只不过是在还能用的边沿

网友:
第一个是调速电机,抽头在付绕组上,高,中,低三速。第二个是单速的,有电容端是付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