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发现神器快充

楼主(2021-04-16):
我有一个可调电源,tl494的,给锂电池充电时使用4.2v电压,不论输出电流多大,单节18650负载电流不会超过2a,但最近研究升压电路发现一个问题,如果锂电池接在升压电路后(两端电压一致)充电电流可以达到达到可调电源极限10a,我怕爆炸没有长时间工作,但短短1秒可以使得电池电压升高0.01v。重点来了,如果了解过锂电池充电的都知道,电池电压越接近4.2充电越慢,电流越小。但经过我的测试,这个方法即使在4.1v时也能实现很大电流3a以上。这样换算下来,vivo啊,高通啊,啥的乱七八糟的快充技术都成了笑话啊。。。

网友:
真的是笑话呵

网友:
这个得经过很多次的安全实验吧。

网友:
要么成功 要么成功炸死 小问题

网友:
这是极限挑战吗?

网友:
看图说话,简单明了

网友:
这是怕电池坏不掉么

网友:
你不知道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不能超过4.2V么?

网友A:
你的知识储备不够才小看快充技术。首先是4.2V电压充锂电池,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内阻可能会变大,端电压接近4.2V,造成电压差低,电流上不去。接着是用升压电路给电池充电,哪升压电路输出电压会比4.2V高吧,电压高了,电流也就大了。最后说说快充,一根数据线,线芯不可能很大,哪么线的电阻就上去了,加上接口处的电阻,算出来线的压降肯定不小,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知识储备不够才小看快充技术。首先是4.2V电压充锂电池,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内阻可能会变大,端电压接近 ...

兄弟看来你也是奋青啊,
我是小白没错,我只是提出我的结果。
首先升压带稳压电路输出电压稳定为4.2v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说下我理解的为啥电流大是因为电池压降,充电电路实际工作过程中电池会产生压降而这个升压电路可以降低压降。
其次,我说了神奇说明我也不理解物理原理,线阻啥的不在我的考虑范围。
我随后会发视频的,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