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带的USB接口都有哪些用途?

楼主(2021-04-16):
经常看到有人一定要找有USB口的路由器,都有哪些用途和玩法?

网友A:
挂U盘或者硬盘,可以下载东西。再或者可以远程读这个USB口的东西。比如存电影

网友:
没啥必要华硕的都不太稳定爱掉盘,设置还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U盘或者硬盘,可以下载东西。再或者可以远程读这个USB口的东西。比如存电影 ...

挂在路由器上的硬盘(或移动硬盘),会不会休眠?还是硬盘一直转?

网友:
现在主要用来共享打印机。

网友:
我插一个U盘,在PC和手机之间临时共享文件照片APP啥的。

网友:
给其它设备充电

网友:
我用过的功能:
共享打印机,  transmission 下载,  samba局域网共享文件
都很好用

网友:
求教程怎么玩

网友:
路由器带的USB可以实现USB总线能实现的一切功能:
可以接usb的声卡实现音频的输出和采录
可以接usb的摄像头实现视频频的采录
可以接usb转ttl实现ttl通信(单片机或其他工业设备等ttl或com通信)
可以接usb转i2c实现i2c通信
可以接usb转i2s实现i2s通信
可以接usb转JTAG实现JTAG调试
可以接usb转HID实现HID设备控制(如鼠标、键盘、游戏控制器、VR设备等)
可以接usb 4G网卡实现通过移动网络通信
可以接usb网卡实现网络拓展(有线网卡、无线网卡)
可以接usb存储设备实现设备的读写
可以接usb killer实现自我毁灭
可以接usb小夜灯实现照明
可以接usb风扇实现散热
可以通过usb给别的设备供电
等等等等。。。。

总之只要遵循USB总线规范的功能可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在路由器上的硬盘(或移动硬盘),会不会休眠?还是硬盘一直转?

没数据交互就会休眠

网友:
挂盘,挂打印机,挂USB网卡

网友:
曹局座,好久不见哦!

网友:
我的K2P也有U口,一直没用过

网友B:
大部分人主要是挂盘吧,这段时间我玩的8820s  USB2.0接口最高速度只有40MB+,PC网口访问smba和ftp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人主要是挂盘吧,这段时间我玩的8820s  USB2.0接口最高速度只有40MB+,PC网口访问smba和ftp都差不多 ...

8820s无线怎么样?听说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8820s无线怎么样?听说效果不是太好

我有个帖子说。信号差,但不是很差,就信号强度来说很多地方比K2低10dbm左右,但实际网速没K2虚。K2跑40兆的地方这个也能跑30+,k2功放是23dbm这个功放是增益多少的我忘记看了,同一位置信号强度比16dbm的网桥都强不了,但实际网速比网桥好。但这个路由器中继就是辣级了,特别是2.4g中继扫描一下就出30个左右SSID看起来信号很好很强大的样子,实际很辣级,就跟小米mini中继差不多,还没小米mini稳定。小米mini信号多差不用说。包括原版老毛子高恪,我测试好多天。手机连邻居WiFi直接跑120兆,用这个路由中继只能80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