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点焊机变压器打磨清理后续

楼主(2021-04-16):
刚拆下来,还热乎呢!
清理完毕,接下来怎么办?喷漆还是刷油?喷漆自喷漆可以吗?刷油刷什么油?
清理前

清理后

请教坛友如何处理,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A:
绕组去掉,整体打磨清理,喷漆或者电镀

网友B:
角磨机用钢丝轮刷一下就好了,喷漆什么的高兴就好。

网友C:
喷砂除锈,然后浸绝缘漆。

网友:
表面处理完浸泡绝缘漆

网友:
不放在潮湿的地方,你这辈子都锈不完的。

实用要防锈,要打磨到露出金属光泽,然后刷防锈漆。

网友D:
在某个群里看过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组去掉,整体打磨清理,喷漆或者电镀

我认为你在挖坑,却没有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用钢丝轮刷一下就好了,喷漆什么的高兴就好。

有道理,在北方基本不会锈蚀,打磨一下,干净干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砂除锈,然后浸绝缘漆。

小小年纪,不讲武德,学帮帮团挖坑,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某个群里看过这个图

康康群里

网友E:
最靠谱的办法是浸绝缘漆,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烙铁把蜡油加热涂到铁芯上即可。

网友:
蜡油浸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靠谱的办法是浸绝缘漆,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烙铁把蜡油加热涂到铁芯上即可。 ...

清理干净后用螺丝把上边两个孔紧固了一下,重新装回去了,北方干燥,不会再生锈,不折腾了

网友:
钳金,保你用几代人

网友:
我拆迁搬家 把旧微波炉里的变压器拆了还没弄 手头没这么粗的线搞呀 想网上买编织铜带

网友:
浸绝缘漆最好,不过一般没条件,就用自喷漆吧,隔离一下

网友:
砂纸下,有漆就少喷点。没漆上点油,机油,缝纫机油,不须多。省事管用多年。

网友:
上清柒或绝缘柒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