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芯片底下那些小球焊点,焊的时候怎么保证都焊上而不出现虚焊?

楼主(2021-04-16):
很是好奇,那些很小的焊球,感觉有点难啊
是不是即使有几个焊点焊不上(或虚焊)也不影响u盘工作?

网友:
焊盘上确实是有一些空点,这个看焊盘引脚定义或者转接贴就知道了。

空点没焊接上不影响功能。

至于焊接的牢固程度,主控板平整,闪存植锡均匀,焊接温度及风量把控合适,焊油质量过关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虚焊。

网友:
轻推回位,一般不会虚汗,但是焊盘最好先拖一闪,生产时间过久的的焊盘会氧化。

网友:
万能的助焊膏,填补焊锡之间的缝隙,负责热量传导,焊锡溶化后上下连锡,没问题的

网友:
就说是放一个5角的硬币    稍微压着点

网友:
现在的工艺,只要焊盘没污染,等锡球融化了,所有焊点就会全部焊接好。从外观看,锡球会整体塌陷,一般高度为焊接前的6~7成。

网友:
焊锡一融化就会下压,表面张力又会保证点和点之间不短路!!!

网友:
植锡、焊油、温度、对位。可以去搜索相关教程的视频。

网友:
拖干净、很好弄的、

网友:
主要看焊油,bga专用的,辣鸡焊油就是用烙铁托半天,它也不上锡,好焊油轻轻一托就上锡,

网友(2021-11-28):
只要焊油好,它们会自己和在一样,

网友:
用值锡网上锡和吹锡的时候,仔细看下每个小点,都一样大小就行了。我也是第一次拆装,有些不明白的自己琢磨着弄的。一开始还以为会把存储芯片弄坏,结婚没事,现在正在量产中~~~

网友:
不明白的多在论坛里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