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667H死活开不了,冷静后...

楼主(2021-04-16):
第一第二图,*鱼买的42YUAN,没问题。

为了折腾,重新开卡,试了3个版本,N次开卡...然后就死鱼一条...
挪版吧,450度吹了,又是死活不化锡,但刮刮乐出现了。由GF29F32B08MCMF3变为29F32B16NCME1:titter:,这个是真身
然后就一次开卡过。如图3图4

网友A:
恕我无知,板子上焊的那一坨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无知,板子上焊的那一坨是干嘛用的?

5脚芯片换到256G的板上。这是5V转3.3V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我无知,板子上焊的那一坨是干嘛用的?

我猜是外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我无知,板子上焊的那一坨是干嘛用的?

DC转DC的,简单来说,那一路没供电了,这个小板接3.3或5V,转成1.2V或1.5V及1.8V,看需要。

网友:
影驰的打标盘/颗粒以工具识别型号为准/要选对型号 开出来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恕我无知,板子上焊的那一坨是干嘛用的?

1.8V的外置,板上的DC-DC坏了没有1.8V了   接了个1117-1.8 LDO续命

网友:
楼主厉害,求670H东芝7DDK固件,网上下的几个开卡都报无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的外置,板上的DC-DC坏了没有1.8V了   接了个1117-1.8 LDO续命

好吧,还好我料板多,dc-dc坏的,我都是直接换。

网友:
这两张图一个667H一个608,五脚芯片输出脚的脚位不一样。影驰的和其它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