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买的威克士拆开研究下看能不能做扩展

楼主(2021-04-16):
威克士最新的家庭DIY系统电池输出保护器,这种设计很适合DIY,大家懂得能否自己制作设备连接这个输出器,威克士搞饥饿营销我们最需要的小角磨老是缺货,不知什么时候铺货,自己想在这个基础上做灯,打气筒,等等异想天开的东西,只是这个只有20伏10安的输出能力,比较失望

网友A:
要折腾推荐一个更香的电源,50块钱拆开6个三星20Q,一片做工非常好的6s同口保护板。

也可以不拆直接用,形状小巧规整,24v输出带t12,带775电机都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折腾推荐一个更香的电源,50块钱拆开6个三星20Q,一片做工非常好的6s同口保护板。

也可以不拆直接用,形 ...

哪买的?链接贡献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折腾推荐一个更香的电源,50块钱拆开6个三星20Q,一片做工非常好的6s同口保护板。

也可以不拆直接用,形 ...

这个咋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买的?链接贡献出来吧!

看图片水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咋充电?

输入输出同口,找个25.6v充电器接上,注意充电器先通电。

电池多的话可以收个b6万能充,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水印。

水印那个用户名搜不到,是打开方式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印那个用户名搜不到,是打开方式不对吗?

按照水印一个一个字地打。我找到卖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印那个用户名搜不到,是打开方式不对吗?

闲鱼搜用户名,我第一次搜打的是专注锂电池改造维修怎么都搜不出来,后来发现多了个“池”

网友(2021-10-03):
你这怎么弄出10a电流的?我这接出来的最大也只有2a,本来接给t12用,结果点不亮,t12最小也要60瓦。

网友:
咸鱼名字是:专注锂电池改造维修
我在抖音上关注他 一直做电池。

网友:
专注锂电改造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