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遥控电风扇的风速

楼主(2021-04-16):
家中有两个红外遥控的落地风扇,晚上睡觉时,把风扇风速调到最低挡位,还是感觉风速大,有什么方案可以降低风扇的转速吗?

网友:
变频的没办法,定频的再在低档串一个电容!!!

网友:
我也是串个电容,就是风扇用的启动电容,然后用可控硅串个电阻来短接它恢复原来的档位,最后加个单片机来完成6个档位的控制。

网友:
我以前是用的可控硅调速器串入,美的落地风扇,晚上吹

网友:
串一个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A:
遥控的,如果不是变频电机,似乎也可以串接一个电容的吧?容量可以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的,如果不是变频电机,似乎也可以串接一个电容的吧?容量可以大点。 ...

串接在什么位置?

网友:
进线的火线最好。如果不区分,哪根线都可以。就是启动电容那种的,我串联的是3uF的。

网友(2021-09-20):
变频的也可以降,,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