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最简改桑塔纳尾箱门自动升举

楼主(2021-04-16):
淘宝上居然有卖桑塔纳助力升举簧,实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桑塔纳尾箱盖本来就装配有升举弹簧,只是出厂调松到刚好平衡不会升举尾箱盖调弹簧回去就会自动升举。那么问题来了,弹簧拉力极大,我躺进尾箱双手用力都拉不动更别提说调紧。大力士不用看下去了直接拉进一扣弹簧就行,我是拉不动。

于是
我就剪截铝线,扎紧后五圈弹簧,加大拉力。
圈数扎多了不必要,少了力不足。(后来发现这弹簧拉力实在是太大,要用铁丝甚至钢丝。铝线耐不住会被弹簧拉松)

剪一截铝线备用,

拆松扒下扣子,然后拉开露出弹簧

然后铝线扎紧五圈即可。五圈比较合适,多了不必要少了力不足。

网友A:
一根铝线不行的,用铁线吧,还要加多几根。这种拉力挺大的,不然没多久就拉开了

网友B:
你告诉我这叫铝线?农村来的,不要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告诉我这叫铝线?农村来的,不要骗我

为什么不能是铝线????这种线可能是高压线,外层的都是铝线,中间就一个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告诉我这叫铝线?农村来的,不要骗我

这还真是铝线,第一张图看不清,第二张图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C:
竟然还有人在开桑塔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人在开桑塔纳

这是新桑塔纳

网友D:
楼主用的就是摩托罗拉,现在用这个手机的好少,不信看身边朋友,基本是百里挑一

网友E:
弹簧的劲儿确实不小,之前也是按照楼主的方法用塑料扎带扎了5道簧,开关了两下就崩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铝线不行的,用铁线吧,还要加多几根。这种拉力挺大的,不然没多久就拉开了 ...

确实不行,这弹簧拉力也太大了。换铁丝甚至细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的劲儿确实不小,之前也是按照楼主的方法用塑料扎带扎了5道簧,开关了两下就崩断了。 ...

确实是拉力实在是大得离谱。原本还有一扣直接就可以调,可压根就拉不动啊。所以只能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就是摩托罗拉,现在用这个手机的好少,不信看身边朋友,基本是百里挑一 ...

因为有一堆模块啊,投影,哈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人在开桑塔纳

的确,这牌子好像是1984年的老牌子了吧。同时期的还有神龙富康和天津夏利但早就活不下去了。
不过桑塔纳是出了名的质量过硬,目前基本就剩专业领域大量使用——教练车和营运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告诉我这叫铝线?农村来的,不要骗我

电线一根钢芯,其余全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线一根钢芯,其余全是铝线

25平方架空线,钢芯铝绞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这牌子好像是1984年的老牌子了吧。同时期的还有神龙富康和天津夏利但早就活不下去了。
不过桑塔纳 ...

1983年4月上汽大众组装出第一辆桑塔纳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83年4月上汽大众组装出第一辆桑塔纳轿车。

比好多坛友的年纪大,不过这款是21款的,新桑塔纳.风尚好像广告词是“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别家借鉴出个“车到山前必有路”

网友:
加大了上升力,关门时还能压下去吗?

网友:
我能告诉你使用  丝杆螺母加垫圈来搞这个嘛???
仔细想一想 需要把垫圈对称切边  一个丝杆加上防退螺母,铁丝捆 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人在开桑塔纳

桑塔纳也很好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