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求助大神,雅马哈电子琴E223无声音

楼主(2021-04-16):
求助大神,雅马哈电子琴E223无声音
开机正常,屏幕显示正常,也能显示按键
就是不出任何声

拆了看看,求大神指点

电源板

副版

解码板

补充内容 (2021-4-19 10:05):
补充 ,插耳机也没有声音

网友:
问题就出现在喇叭的功放电路上,从喇叭开始查。或插个耳机,耳机能响,就证明前级正常,后级有问题

网友:
从喇叭那逆向拆,功放块输入端看下有无信号

网友:
平时插外接放大器不?如果平时没用外接插口,那看看耳机插口有没有声音,确定故障是耳机前还是后。

网友:
是不是喇叭坏了    哈哈哈

网友:
如果啦叭没坏的话,查一下那外接输出插坐,十有人九是它坏了。

楼主:
补充 ,插耳机也没有声音

网友:
喇叭一般不会坏,多检查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