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C/PD诱骗器

楼主(2021-04-16):
如图,如果诱骗器TypeC通入非QC/PD协议的DC20v
那么,输出端会输出多少伏特?

百度百科介绍,PD加入了对高通的的支持
诱骗器选择买QC,是不是遇到PD和QC3.0以上充电头,都可以诱骗出来相关电压?

我的根据是,QC3.0及以上,不能给苹果手机充电,反过来,PD可以给高通QC安卓手机充电,PD有点万能充电头的意思

网友A:
不懂帮顶,个人觉得输入输出之间没有电路的、、、

网友B:
诱骗器一般都是输入输出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个人觉得输入输出之间没有电路的、、、

是的,证实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诱骗器一般都是输入输出直通的

是的,证实了,谢谢
请问PD是不是可以给QC3.0设备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证实了,谢谢
请问PD是不是可以给QC3.0设备快充?

对的,双方握手成功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证实了,谢谢
请问PD是不是可以给QC3.0设备快充?

想多了,除非充电器另外支持QC,如果只是单独PD头,QC设备只能5V,反过来也一样,协议不支持,只能5V,没什么反过来可以不可以的,2种协议毫不相干

一般情况下,好像PD头大部分都额外支持有QC,很少单独P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