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duo升级版U盘,准备量产2分区。误操作删除isp,求大佬求救

楼主(2021-04-16):
三星的duo U盘 手贱点了一下删除isp 。然后随便量产了一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U盘成砖了现在,求大佬救救!

网友A:
不是能检测到嘛,接着量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能检测到嘛,接着量产啊

那个是好用的时候,准备量产。以防万一,先拍一个,想不到真的用上了。现在没用合适量产工具,都提示Flash Id错误

楼主:
本来都量产工具就是不适合,然后我先拍了图一备份。现在没用合适的量产工具,成砖了,特来向大佬们求救

网友B:
找3280BB的工具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3280BB的工具量产

我有找到一些,很多提示错误   no isp

楼主:
量产软件提示这个

楼主:
量产又提示这样

网友:
http://www.usbdev.ru/?wpfb_dl=9438

话说楼主7楼截图的工具能分享一份么

网友C:
类似情况啊,我是误点了Multiple Erase ISP

三星bar plus,慧荣 SM3280, 目前卡在TEST Fail这里,想短接一下,结果打开了集成度太高了,不知道接哪啊

网友:
补图一张,最开始显示正常大小(128G),开始量产后,马上提示Fail,Debug里Read CID全是0,,,各位大佬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情况啊,我是误点了Multiple Erase ISP

三星bar plus,慧荣 SM3280, 目前卡在TEST Fail这里,想短接 ...

我也是小手点了一下那个,清除了

楼主:
我自己的水平应该是还没到家,给我一个朋友去修了,他说只有没有变成黑片还是有救。若修不好就当这次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水平应该是还没到家,给我一个朋友去修了,他说只有没有变成黑片还是有救。若修不好就当这次是学习 ...

这是3280BB,目前还没工具有3280BB的固件,不知道3281BB的能不能和3280BB通用
如果可以通用的话直接改个名字就开,不能通用的话我也没办法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但是这个三星U盘确实是无法修复了。这次就当交点学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但是这个三星U盘确实是无法修复了。这次就当交点学费了 ...

没拆的话直接保修呗,保修不是六年吗,拆了的话当我没说吧

网友D:
自己添加参数就好了,已经修复了2个

网友:
DBF里没有这个F的ID,自己添加参数量产吧,找个同类的参数修改过去

网友(2021-12-08):
引用 网友D:
自己添加参数就好了,已经修复了2个

大佬能给下工具吗?找遍全网没能量产成功,我是三星bar+12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