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三灯不亮,无反应

楼主(2021-04-16):
租个房子,有个空调几年没用了,插电无反应,底下风板掰开,插电有嗡嗡声,风板回位,但三个灯无反应,揺控器是万能的,也不知道好不好用,没拆过这东西,想拆开看看,测下电路板有电没。请问应该检查室内机还是室外机?市电先走室内机还是室外机。挂墙能拆下主控板吗?

网友:
面板抠开,看看手动控制功能能不能用,不行的话直接拆就行了

网友:
室内机好拆。顺着线,先看看供电。我见过不少都是老鼠把线咬断了

网友:
这玩意如果不是你自己的最好找房东,别自己瞎搞,小心最后退房的时候房东让你赔空调钱

网友:
室外机的电都是从室内机电控板过去的,拆开面板就能把电控板取出来了,一般都是插头松动或老鼠咬断线,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事情当然先找房东解决了,自己拆坏算你自己的了!

网友:
有一个强制制冷按钮

楼主:
房东不管了,这个以前干饭店老埋汰了,租的是个屋子,里面都不管,还得自己收拾下。

楼主:
有个应急运转,拆开面板是一排接线柱,测下无电压,主要是想看下是不是电路板上电源问题,我一般也就能修理下电路板前级的问题。

网友:
掰开导风板没用,要整个外壳拆下才能看见电路板。想试试是不是遥控的问题,可以打开滤网外盖,里面有个强制启动按钮。220V电是先到内机再到外机的,把整个内机罩子拆下来后就能看见接线端子。

楼主:
我明天去拆下看看

网友A:
z系例是定频空调!你那万能遥控器不见得配对码了,掀开面板,电控板则有个洞,按住三秒,强制运行。
想试内机有没有,就把导风板掀开一下,插电后自动复位,就证明有电控扳上电了,根本没必要拆机。十几年的老家伙,你不怕一拆就赖到你了么?
这种Z系例空调,基本上都到寿命期了,(空调寿命现在全是十年的)

楼主:
已经不管了,房东租的是房子,都是做小买卖的。室内东西坏了,自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z系例是定频空调!你那万能遥控器不见得配对码了,掀开面板,电控板则有个洞,按住三秒,强制运行。
想试内 ...

你好,导风板插电能复位,面板上指示三个灯没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导风板插电能复位,面板上指示三个灯没显示。

那个孔是强制制冷,按住三秒可以强行起动空调,这可以快速分辩是那里坏了。

楼主:
今天没事把空调拆开了,强制启动按钮碎了,变压器12电压有。短接下启动按钮,电源灯竟然亮了,一喜。遥控没反应,过了一两分钟,运行灯也亮了,有风传来,竟然是热风。搞什么啊。遥控器按设置,代码跑了一圈,也没听到滴声。看来还得换个遥控器,请问,应急按钮可以用电磁炉上的微动开关代替不?为什么插电不是待机状态呢?

网友(2021-05-17):
定频板,,CPU没坏就都能修

楼主:
现在怀疑的一个是接收板,一个是遥控器,主板上的应急按键没有卖,可不可以用微动开关代替?遥控器不行就买个原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么?

没件,应急开关十多元,主板四五十。没买。红外头看看能找到不,先试试这个。遥控器还得查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