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板改成全波整流可行吗

楼主(2021-04-16):
以前手头买了不少桥式整流稳压板,主要是7805或者LM317T两种。刚买了一个音频一分四板,手头的开关电源都有点噪声,原店家就说的必须用线性电源。
手头正好有大小适应的变压器,是全波整流的三线输出(确实是,测量过交流电压一致),桥式整流的话电压太高,虽然找两个二极管全波整流也不难,可是不想费劲了。把板子如果这样接,就需要切断这两个二极管,另外稳压板没有后边的C,我准备加上,有必要吗(眼花、焊东西挺别扭的,尽量减少动手环节)?这样改合理吗?

或者干脆次级只用中间线与一边的接桥式整流稳压板,另外一端不用。跟上边全波整流相比,哪个方案好些?当然感觉次级中间线与一边的线接桥式整流稳压板动手的地方少一点点,可是全波整流的想断开的两个二极管我可以不焊开,直接用螺丝刀撬端并不费劲。

两种方案功率或者其他什么的有何好处或者不好处?

网友A:
整流桥的负极输出悬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的负极输出悬空不就行了?

后边的电容稳压块等都连着,想用起来

网友B:
你要看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了,取半边绕组和桥式整流最合理,7805的压降要低一些,功耗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了,取半边绕组和桥式整流最合理,7805的压降要低一些,功耗小一些。 ...

交流输出,单边16V,测两端32V。都不小,所以单边、全桥压降差不多。仪器需要5V-15V电压。我试了,4V也工作,问题是想利用这块板子,去掉三端稳压只用电容,会不会音质会有影响?
用电池,声音非常好。用4.2V或者5V电源,就有交流声

网友:
原来应该是正负电压,你是想半压使用但又要用到两个线圈来分散功率?那么需要断开负极桥臂就可以了,原来的电路不动。

其实这样还是有纹波的,全桥整流出16V后用7812降压,电容滤波后再用7805降压,二次后基本就很纯净了!!!中心抽头也可以利用起来,在三个抽头上跨接104瓷片电容抵消高频串扰,7812后级并接各种规格的电解电容,1uF、4.7uF、10uF、47uF、470uF、4700uF,7805后级视情况可以用一个4.7uF和4700uF。

网友:
能全波的变压器,就能全桥。

这种场合又不会电流不够,变压器用半边绕组直接全桥就是了。

像那么多干啥。

网友:
这帖子勾起我20几年前的一点记忆,都忘光了。虽然也叫全波整流,虽然这种电压也合适,但是用在音频上就算了吧,毕竟是因为波纹你才改用的这个变压器电源,有悖初衷。我特意去百度了一下这张图简单明了。

网友:
八楼以前摩过机?

网友C:
给你图上打红叉这根线不接就行了。就是2楼说的,你可能不明白。这样就是全波整流了,你打红线二个二极管相当于反向串联后接在变压器二端就不工作了。

网友D:
按你这个接法,通电只有2个结果,要么烧二极管,要么烧变压器。
全波整流看8楼和10楼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图上打红叉这根线不接就行了。就是2楼说的,你可能不明白。这样就是全波整流了,你打红线二个二极管相 ...

从我画红线的地方切断,跟从地线处断不一样吗?就是把这两个二极管去掉不就行了?地线处是大片铜箔。不去去掉两个二极管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这个接法,通电只有2个结果,要么烧二极管,要么烧变压器。
全波整流看8楼和10楼的接法。 ...

我觉得把我红线处切断,也就是把两个二极管去掉,跟10楼的切断地线不是一样吗?划线的时候看起来地线是一根线,其实是直接连到一大片铜箔上。切断铜箔远不如用钳子把两个二极管夹断来的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把我红线处切断,也就是把两个二极管去掉,跟10楼的切断地线不是一样吗?划线的时候看起来地线是一 ...

  桥堆,一共四个脚,你如何去划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堆,一共四个脚,你如何去划断?

是桥式整流,不是桥堆,是4个400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桥式整流,不是桥堆,是4个4007

四个4007 ,拿掉这二个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4007 ,拿掉这二个可以了。

谢谢,我主要是看有说全波整流效果不如桥式好,搞不明白,感觉应该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主要是看有说全波整流效果不如桥式好,搞不明白,感觉应该一样啊 ...

变压器有现货的话,全波的效率更高,效果一样。如果要重新设计制造变压器整流,那要根据具体电压电流要求具体分析制造成本及效率发热等。

网友:
图2是短路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把我红线处切断,也就是把两个二极管去掉,跟10楼的切断地线不是一样吗?划线的时候看起来地线是一 ...

我说的是这个图有问题,10楼也是这个意思。
你用全桥,全桥的负极不能和图示-负相连,否则变压器就短路了。
双绕组,用全桥,是为了得到正负电压。
如果你要用全桥,就只能接一个绕组,,如果是全波,可以只用全桥的一半,就是你图示,也可以用全桥的另一半,这时图中的负-就是+级,和图示刚好相反。
用全波是为了降低电源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