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Intel] 120G联想PF29F32B2ALCTH2求开卡固件

楼主(2021-04-16):
[Intel] 120G联想PF29F32B2ALCTH2求开卡固件

网友A:
后打的假标,提供ID识别才能判断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打的假标,提供ID识别才能判断是啥

2258xt 0816版本自动识别是这个闪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识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打的假标,提供ID识别才能判断是啥

有时候用q0816a可以开出来,但是只有一半空间

网友B:
还是先上个ID看下确定是什么颗粒吧/按照这个标的话是B17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上个ID看下确定是什么颗粒吧/按照这个标的话是B17A的

ch0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说明第一课闪存坏掉了或者虚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上个ID看下确定是什么颗粒吧/按照这个标的话是B17A的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120710\QQ\WinTemp\RichOle\6KDNCA[6))M[Y~R2)F}B1]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