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如何实现手机来电提醒?(人机分离)

楼主(2021-04-16):
家里90岁的老母亲有个老人机,固定放在床边(老人没带手机的习惯),一般只有晚上才能打通。能否有什么办法把来电铃声接出来或者放大?(蓝牙方式除外,貌似老人机没有蓝牙功能,同时蓝牙传输距离也不太远)让老人在更大的活动范围内能知晓来电?请高人支招!

网友A:
买个电话手表给老人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不带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总不能全村装上大喇叭吧...

网友C:
家里拉个宽带,装个看家宝摄像头,不接电话时只要在家就喊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拉个宽带,装个看家宝摄像头,不接电话时只要在家就喊话!!!

家里现在是在堂屋大门上安了个萤石摄像头,可感觉声音还是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话手表给老人

也考虑过,可 老人要洗衣做饭,还是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不带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总不能全村装上大喇叭吧...

还真可以。自己院子竖个杆子,装个大喇叭即可。

网友D:
用手机外接线不方便,充电也是问题,干脆装固定电话(买个移动固话话机也可以),把振铃的喇叭接出来,功放放大。

如同楼上所说,全村广播都可以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手机外接线不方便,充电也是问题,干脆装固定电话(买个移动固话话机也可以),把振铃的喇叭接出来,功放 ...

这个也不好,万一老人听到了赶着接电话摔了呢,或者一急血压上来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好,万一老人听到了赶着接电话摔了呢,或者一急血压上来了呢?

楼主家人的手机反正只放床头,此题无解。

只能养成习惯,家人每次打电话,打2声就挂。反正声音够大,不怕听不到。

然后等回电话。

网友:
儿童用的电话手表基本能日常使用防水,可以设置自动接听,看看有没有像成人电子手表那样,带心率血压监测之类的更好,不过普遍音量小,电量也就一两天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好,万一老人听到了赶着接电话摔了呢,或者一急血压上来了呢?

说法有点邪恶。虽然考虑周到,但最好还是注意语忌

网友:
我有移动或者电信的座机,插SIM卡就可以打电话的,类似9L的图片吧,楼主需要可以联系我哈。

网友:
米兔儿童电话可以满足要求,就是一个挂坠,可以定位、接电话,可以拨出1-2个固定的电话。

网友:
移动网转PSTN固话终端,然后接一个一拖二或者更多的无绳电话

网友:
早年好像有流行那种挂在手机背后来电会闪的饰品,现在马云家还有卖的,电磁感应检测原理的,弄个类似电路或买个拆了接出来,持续有感应就用大喇叭放音乐。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老人只把手机放床头,但人又可能有外出,这确实难搞。

网友:
安装一个声光同步的装置,来电同时响并闪光。

网友:
客厅可以放个猫精,记得猫精也接打电话而且还是语音孔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