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大洲本田DZM4812G1电动车充电器输出插头断路

楼主(2021-04-16):
       新大洲本田DZM4812G1电动车专用充电器,半年前同学给的故障充电器。因自家电动车充电器不充电,才想起找出这个来看看,测试一番发现只是输出品字插头内部断线问题!

输出品字插头竟是后嫁接的

底面

全壳仅剩下一颗螺丝,很容易打开

螺丝桩是带豁口的

板上并没有发现常用的431呢?

高压开关管

整流管

可控硅

3842

324

CIB4D55是单片机吧,没查到资料

应急破开品质插头重新焊线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A:
攒破烂的好处体现出来了

有个地方的品字被老哥打成品质了。。。。

网友B:
这做工可以呀,散热也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攒破烂的好处体现出来了

有个地方的品字被老哥打成品质了。。。。 ...

其他两处也是后改的,后面的却忽视了。感觉今年记忆力很差,经常顾此失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可以呀,散热也挺大的

其实不大,对比主板显得大。主板很小,大概13×9cm左右的样子,后面对比万用体积表可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两处也是后改的,后面的却忽视了。感觉今年记忆力很差,经常顾此失彼! ...

是不是身体一侧也开始有点不受控,夜晚睡眠也差了?照照MR吧,然后让医生看看结果,不要检验单说没事就当没事。有些细节,要在电脑上看才看得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两处也是后改的,后面的却忽视了。感觉今年记忆力很差,经常顾此失彼! ...

我们来学五笔吧,增强记忆力,还不容易打错字

网友:
防折是个老大难问题

网友:
做工很规整~

网友:
pcb比较小 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两处也是后改的,后面的却忽视了。感觉今年记忆力很差,经常顾此失彼! ...

少做活塞运动,记忆力自然会恢复正常。。。。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这照片拍得很好,眉清目秀。。。。。

网友:
电路板小了点,用料也比较工整了

网友C:
不知道现为什么有些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用可控硅隔离,说是这样不接电池没输出,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手术做的很成功

网友:
印象中新本的东西不太行。

网友(2021-06-06):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现为什么有些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用可控硅隔离,说是这样不接电池没输出,有这个必要吗? ...

当然有必要啦!这个可控硅其实是防反接的。防止错插电动车的正负极不对,直接烧充电器的。没有它万一插反正负极,充电器就直接炸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