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烧水壶上水需要多按一次如何修?

楼主(2021-04-16):
朋友送了一个烧水壶,让我研究一下,之前按一次加满水,现在要按二次,才能加满,说其他正常,没有思路,请热心网友给出主意,拆哪里?

网友A:
多看,管子最下部有没有一个小玩意

网友:
这不是显示的是双击抽水么,我觉得这样设计还是有好处的,防误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管子最下部有没有一个小玩意

是管子末端,还是壶底?

网友:
究竟是朋友送你东西还是让你研究问题?

楼主:
送我了,知道我爱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管子末端,还是壶底?

管子末端不能直接挨着桶底,必须有个小东西隔离

网友:
是不是定时电路异常了,拆开看看是用什么计时的

楼主:
看着是集成块,好简单的

网友B:
是流量小了吧?蠕动泵里面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末端不能直接挨着桶底,必须有个小东西隔离

那个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流量小了吧?蠕动泵里面脏了?

我把泵拆了,泵里面没看到脏东西,安装上了,效果不大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调节这种抽水机程序设定的上水时间,我现在每次用手动加水,然后设定一分钟,才能加满一大壶放燃气灶上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调节这种抽水机程序设定的上水时间,我现在每次用手动加水,然后设定一分钟,才能加满一大壶 ...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流量小了吧?蠕动泵里面脏了?

计划换个泵,不一定能好,纠结。

网友:
把水泵供电电压加大几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调节这种抽水机程序设定的上水时间,我现在每次用手动加水,然后设定一分钟,才能加满一大壶 ...

我的荣声的是可以设置的,0-40秒还是多少,忘了。按住智能烧水不松手,就可以调上水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