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贝尔的msa1k-3510na大功率路由器设置

楼主(2021-04-16):
上海贝尔的msa1k-3510na大功率路由器设置,改成12v供电,可以开机接上路由器,进入设计界面,设置号issd,手机无线可以搜索到,但是信号很差

网友:
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路由器还是不建议使用大功率的

网友A:
大功率?室外型的?用的什么天线?

楼主:
用2.4g那种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室外型的?用的什么天线?

普通的2.4g的天线,

楼主:
可以正常开机,进入设置应该无问题的

网友(2023-12-18):
老哥 第一个页面要点哪里啊 为什么我怎么设置都卡在第一个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