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很少见的保险丝,BUSS SS-5

楼主(2021-04-16):
修理一个12V*3A输出的飞利浦的开关电源,发现一个比较特殊的保险,上面标记是:T3,15A 250V。是3.15A的还是15A的保险?

保险体积很小:

因为爆管了,拆开看看保险的内部结构吧。
刚开始是用一字螺丝刀插入两边的缝隙,想把保险底座撬出来,撬了半天,失败。

最后干脆用钳子钳住两个管脚,拽吧。很意外,没费什么力气,出来了:

侧面:

另外一面:

发现保险丝是金属丝绞合着一种特殊的软丝焊接在两个钩状的管脚上。因为保险也是爆掉的,原始什么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用尼龙做加强筋可还行

网友:
3.15A的保险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 3.15a 保险丝,显示器之类的 或者 开关电源 笔记本电源 上都见过
15a保险  ,
这保险丝的脚都过不了15a电流。

网友:
肯定不是15A的保险丝,15A可以上空调了。

网友:
这个是大3A的保险吧,应该是3.15A,早期的NC系统里觉呀

网友:
3.15A保险,符合安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