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5v电源可以改为6v输出吗

楼主(2021-04-16):
这个电源直接驱动2串多并的2835led灯珠,亮度非常低。单个灯珠只有2.5v的电压,貌似太低了。
所以想请大神帮忙看看能否改为6v输出。谢谢。

网友:
改16V都可以,但是得改变压器

网友A:
改r6   r7,升1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r6   r7,升1v没问题

水平有限,而且还有220v,不敢冒然动手。还望能指导的更详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有限,而且还有220v,不敢冒然动手。还望能指导的更详细些。

这两个电阻是反馈电压的,用可调电阻串联在其中一个上,看看输出电压变化趋势,调到6V,把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