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无线上网问题

楼主(2021-04-16):
笔记本,win7系统。
连接wifi正常上网。路由器移了位置,无线网络图标那里有个黄色感叹号,wifi名称也变成了一长串数字和字母。
笔记本连接手机热点,正常上网;手机连接wifi正常上网。
是怎么回事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可能你原来是5G,因为距离问题,现在自动切换到2.4G了,你可以重新输密码连接路由器

网友B:
删除重新连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原来是5G,因为距离问题,现在自动切换到2.4G了,你可以重新输密码连接路由器 ...

移动后距离更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重新连接就好了

试过,不行。
关键为什么找到的wifi信号名称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