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问个问题 我做了几片全协议降压快充3158

楼主(2021-04-16):
5片两片有问题一个 灯不亮a口c口没电压 25v电容也没电压 待机0.04电流 好的电流是0 芯片温热应该是他问题 还有一个 灯亮 ca都能快充 电压都很正常 就是带载能力超不过20w 诱个20v 直接变10v 1.9  正常的能19 v3a 第二个问题在哪?

楼主:
第二个是不是焊接问题 还是电容mos电感问题

网友A:
IC或者MOS被静电击穿了吧,带载20W那个检查是不是输出端5mΩ电阻虚焊或者PCB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或者MOS被静电击穿了吧,带载20W那个检查是不是输出端5mΩ电阻虚焊或者PCB设计问题 ...

第一个就不搞了没风枪芯片mos拆不了 20w那个 板子应该没问题的 两个5mr电阻焊的也没问题 会不会是mos问题 输入端是拆机mos

网友:
建议检查焊接,看你的焊点不止是饱满,已经达到饱胀的程度

网友B:
芯片四周涂助焊接膏 用烙铁拖焊一遍,待机电流1   2m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四周涂助焊接膏 用烙铁拖焊一遍,待机电流1   2mA 。

坏的那个试过很多次了 现在搞那个20w 开始电压上去电流上去电压就降 最后10v2a 超载关断

楼主:
用qc诱骗器 步进电压调上去 能45w 诱20v接负载直接变10v2a

网友C:
哥们出吗,有意收一片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出吗,有意收一片玩一下

有个双拼一好一坏 要不要  坏的可能是芯片没搞好 会修就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