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败家娘们之一波三折修个小台灯

楼主(2021-04-16):
故事是这样的,有天台灯没电了(便宜货用的电池太烂,容量小的可怜),媳妇顺手就把上网本电源(19v)的插头拿起来了,我赶紧喊停,就在那0.1秒时间内,她插进去了,台灯特别亮的闪了一下,然后她也把插头拨下来了,再开关灯,已经没有反应了,插上5V充电线,发现白色只能微亮,黄色正常亮。
白色

黄色

触摸开关调光就一键

脚垫下面是螺丝

右上角触摸ic

型号FT8023

FT8023W 是一款电容式触摸 ASIC,可以替代传统的机械式开关。支持单通道输入和单路输出,可通过引 脚配置为八种功能,FT8023W 主要应用于触摸 LED 灯的触摸开关控制和亮度调节,具有以下功能特点和优势:

 工作电压范围宽:2.5~5.5 V;

 低功耗:PWM 调光模式时平均待机电流典型值为 7uA;

 PWM 调光模式:控制输出 PWM 信号频率达 10KHz,无频闪,效果极佳;

 灵敏度高, 自动校准:可适用于多种绝缘体, 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及不同厚度、油污、水迹等触摸条件;

 高可靠性:芯片内置防抖功能,可有效防止外部噪声引起的误动作;  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

. 特性

 工作电压::2.5~5.5 V

 工作频率:4MHz

 触摸输入:一路

 选项输入:三路

 控制输出:一路/两路

两只MOS管分别控制白光和黄光 AO3400

LTH7 是充电管理芯片4054  500ma的,前面讲的不插外电没反应,是因为它短路了,电池电压被完全放完

拆开灯罩  2835的灯珠

拆下灯板,用两个塑料柱热熔在上面的

拆了一个球泡,  (白白牺牲了)

吹上去

加3V电压,不亮,一直往上调电压,终于亮了,一看电源电压,TM17V了,原来是6串的灯珠,

一气之下淘宝撸了一条灯珠,

换上

复原,电池和充电管理已经换了  4056模块+2000mah18650

白色

黄色

暖白

又能服役了

END

网友A:
这个散热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散热不好啊

这么小的功率,要什么散热,才1W出头

网友:
请尊重女性 反正我是不敢这样称呼老婆大人。。。。

网友:
4056 发热有点猛啊

网友B:
还换灯珠?不是直接一坨锡吗

网友:
楼主中招了,现在的灯泡都用6到9伏的灯珠的

网友C:
貌似还可以塞一颗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换灯珠?不是直接一坨锡吗

10并一串的灯珠,剩下2颗半死不活,你告诉我怎么一坨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还可以塞一颗18650

一个够了,塞多了浪费电池

网友(2021-08-19):
还以为楼主是败家娘们,对于连电压都分不清的人确实不叫败

网友:
学习了,原来可以这样修复

网友:
还是佩服那些学电的女同胞

网友:
板载驱动的灯珠电压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