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rm-cdf7l线控如何改收音机?附MZ-G750/R700维修手册

楼主(2021-04-16):
哪位高手师傅知道这个怎么改可以当收音机用

网友:
这不就是个收音机吗

网友:
这个是遥控器?

网友:
淘宝咸鱼有diy的电池盒,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驱动电路,楼主捣鼓出来了记得说一声哈

网友:
遥控器改收音机,这不好改,电路相差太多太多。

网友A:
闲鱼有个电池盒,25块钱,据说可以欺骗芯片启动收音机,本来准备买一个这个线控玩玩的,后来卖家说不支持音效,放弃了。

网友:
mz-g750的  找到维修手册就好办了

网友:
MZ-G750/R700维修手册

我有维修手册

网友:
关键在IC801的142脚RMC DTCK上,但应答脉冲编码不清楚,需要用示波器加原配MD机连上去测

网友(2021-12-03):
引用 网友A:
闲鱼有个电池盒,25块钱,据说可以欺骗芯片启动收音机,本来准备买一个这个线控玩玩的,后来卖家说不支持音 ...

有商家名字没?

网友B(2022-02-26):
师傅改好了吗?

网友(2022-11-29):
引用 网友B:
师傅改好了吗?

我买来一个有改好的电路

网友C:
这个是收音机上面加的芯片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A:
闲鱼有个电池盒,25块钱,据说可以欺骗芯片启动收音机,本来准备买一个这个线控玩玩的,后来卖家说不支持音 ...

哪有卖的,帮忙发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收音机上面加的芯片

拆开看看怎么改的,手上有线控,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高难度作业啊,做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