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点,nxi-D s350-24如何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1-04-16):
求教大神指点,s350-24如何改可调电源。

网友A:
性能不稳定,别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不稳定,别改了

我改了一个明纬27v的挺稳定的

网友B:
参考明纬S-350的改,看这个板子,元件编号和板子和明纬一模一样,可以直接用这个帖子的------------
一小时改装明纬S-350-27成为0-90V 0.5-5.5A可调电源 性价比很高 494改可调很稳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75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了一个明纬27v的挺稳定的

很好奇,你改那么多电源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了一个明纬27v的挺稳定的

你改过一个明纬的,那这个是的仿明纬的,参考明纬的一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过一个明纬的,那这个是的仿明纬的,参考明纬的一样改。

关键明纬是27v的,这个是24v的两个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明纬S-350的改,看这个板子,元件编号和板子和明纬一模一样,可以直接用这个帖子的------------
一小时 ...

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你改那么多电源干什么?

也就是锻炼一下动手能力,顺便增加点知识。俗话说学无止境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明纬是27v的,这个是24v的两个不一样啊

24V 27V电路都是相同的,差异只是在一些电阻阻值上,还有就是变压器绕制参数可能不同。只是仿的,可能元件编号不一样,你如果只是依葫芦画瓢,可能有点难度了。搞懂明纬的为什么要这样改,改的是电路上哪个地方,然后对照你手上的查找同样的元件,就会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 27V电路都是相同的,差异只是在一些电阻阻值上,还有就是变压器绕制参数可能不同。只是仿的,可能元件 ...

哦,那天闲了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