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威刚uv120不识别 联阳IT1171主控 不识别设备

楼主(2021-04-16):
识别不出来设备,无法量产,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A:
看看是否还有参考价值:

UT163/UT165打开隐藏功能&常见问题代码解决方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7120

1、安装驱动
2、刷新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还有参考价值:

UT163/UT165打开隐藏功能&常见问题代码解决方法

谢谢大佬指点,可以识别了,但是量产出错了Scan Bad Table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还有参考价值:

UT163/UT165打开隐藏功能&常见问题代码解决方法

0x331(28) : SCSI command occurs error, 1="0", 2="2", CDB="FD 88 00 01 FF 00 3F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 !
0x367 : Read page occurs error !
0x751 : Get rebuild table occurs error !
0x701(68) : Block operation occurs error !

网友A:
1、按F6或F7先擦除闪存区块试试

2、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50713
可以用6楼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F6或F7先擦除闪存区块试试

2、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50713

谢谢指点,擦除闪存区块后,量产失败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F6或F7先擦除闪存区块试试

2、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50713

量产软件反复卸载安装驱动 反复插拔 才能识别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