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铠侠U盘U365实物拆解

楼主(2021-04-16):
拆解过程↓
①准备好U盘实物。

②用手指甲从接口上方的缝隙往外壳缝合处开始抠。

③一看到空隙,立刻抠外边的缝合处,顶盖边上是有内倒扣的,只要拆解必永久破坏,所以请三思而后行。

④抠到这里时,注意这里头有个塑料倒柱,建议慢慢的抠直至两个外壳分离。

⑤这样就分离这两个外壳了。

⑥将底盖里边的盘托取出来,再慢慢的把芯片板抽出来,接口尾端的盘托有两个倒扣,注意分离。

⑦至此,拆解完毕!

其它说明↓
拆解难度较易,但拆解时顶盖的内部扣子会永久损坏,建议谨慎拆解,注重质保的请勿拆解!

芯片方案↓

网友A:
这个主控居然支持ldpc纠错,真是牛的不行,不知道谁有量产软件

网友B:
看了下京东的售价,69,价格不算贵。写入速度太低了,usb2.0级别

网友C:
价格不错,又是正片可以入手。
就是外观一般。

网友:
东芝变成铠侠
真是奇了个怪了
看起来就不如tushiba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京东的售价,69,价格不算贵。写入速度太低了,usb2.0级别

TLC闪存,1CE十多M是正常速度

网友:
这是1CE的颗粒,写入能指望快到哪里去

网友D:
现在 闪迪 金士顿 的U盘 销量很大 就是速度不行 越来越垃圾 但是市场上人认可

网友:
东芝U盘和金士顿差不多 稳定性很好 不过低价位型号速度就悲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 闪迪 金士顿 的U盘 销量很大 就是速度不行 越来越垃圾 但是市场上人认可 ...

cz系列不是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z系列不是挺快的?

不是,CZ8开头才快,其他的型号这几个牌子都半斤八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居然支持ldpc纠错,真是牛的不行,不知道谁有量产软件

毛子网站上好像有,有没有固件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不错,又是正片可以入手。
就是外观一般。

那是白片

网友(2021-05-22):
冠名权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