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采用WM8978音频CODEC和老MP3外壳制作助听器实验

楼主(2021-04-16):
本制作为实验性质,仅供业余个人DIY以了解音频CODE应用,因涉及声学生理,凡因应用于实用而导致使用者产生任何不良后果,均与本人无关。

去年看到许多网友制作助听器,感觉用模拟器件实现放大、AGC/ALC、均衡、功率放大等功能,电路即复杂且体积不宜控制。于是找到WM8978这款当年应用于MP3的音频CODE,其内部包含前置放大、ALC、AD/DA、五段EQ、音源合路器、多路功率放大,基本上助听器所需要的功能模块它都有。而且把重要的EQ功能从模拟域放到数字域处理,即便于调试修改又避免引入噪声。对于助听功能而言,属于音频的优点基本都有,毕竟是专用音频CODE。缺点是可用于补偿的频点实际只有5个频点,或可以用2块以达10个频点?其次是它的EQ功能不能对R/L声道做单独配置,而人耳左右听力是不一样的。

整机电路比较简单,WM8978负责音频处理,STM8S003用于相关参数配置并提供WM8978主时钟。耳机使用随处可见的手机耳机,并利用手机耳机线自带的MIC,对本人语音进行拾取,以弥补助听器MIC指向对本人话语拾取的不足。除充电部分,增加电池电压提醒(LED闪烁)以及应急小手电功能。

电路图:

WM8978有五段数字均衡器,每段4个频点可选且增益可以单独控制。所附程序中根据需要修改WM8978_EQ(BAND,FQ,DB)函数3个形参。

业余DIY中,外壳最令人头疼。助听器几个接口和MP3一样,完全可以利旧老旧MP3,且网上过时的MP3仅几元包邮,利旧其外壳、开关、电池。实际PCB制作时,因电路简单,可根据现有MP3布局作为参考进行设计。
这是我某店买的MP3和打样的PCB。

器件装好

装入外壳

完成

整机电流约25mA,原有电池200mAH的样子,应该可以工作5小时以上。另,或许是拆机的原因,WM8978的焊盘及其不宜上锡,若有网友制作时,一定要首先焊WM8978,在焊接完毕后,用万用表测各引脚(除接地外)对地电阻,大约几至几十兆欧的样子,否则要补焊。

试用。咪头根据坛友文章推荐的买了几款4015、6027、9767(灵敏度-20~30DB),和某店几毛的4015(-52DB)对比,或ALC开启的原因,差别不大。或主观感觉高灵敏咪头背景噪声略小。选择中高频均匀提升5DB,双耳机,合适音量,个人实际去听,能清晰听到窗外雨滴击打水泥地面的声音、雨声在房间的回声以及远处汽车的鸣笛声。让老父母试用下,母亲觉得很清晰,而老父曾患中耳炎,听力障碍严重,反响平淡。
毕竟只是尝试,WM8973只是一款mp3的CODE,不能有任何过高期望。专业领域助听器IC似乎不对零售市场开放,个人觉得从新一代民用级音频CODE中去发现类似IC或利用数字咪头+DSP单片机处理并时延足够小的话,实现专业级的功能似乎是可能的。

相关电路图、程序等:

网友A:
我无法焊接这么精密的东西。可否在淘宝上购买WM8978的MP3小板子做助听器呢?

网友:
楼主打开了新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无法焊接这么精密的东西。可否在淘宝上购买WM8978的MP3小板子做助听器呢? ...

如果有MIC,且有语音直放功能,可以。

网友:
直接MP3当助听器如何?

网友:
楼主的WM8979在哪购买的?价格多少。立创售价都24了

楼主:
二手WM8978,不到5元。但不保证质量,买5片,坏一片。做实验,买新的不合算。除部分电容,均为拆机。

网友:
买个有源话筒试下

网友:
软件硬件都自己搞,厉害了

网友:
这个牛逼 太强了 支持

网友B:
对的 我遇过的wm8978确实底部也不好上锡 楼主这个设计 用低端单片机不用处理音频信号是真的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 我遇过的wm8978确实底部也不好上锡 楼主这个设计 用低端单片机不用处理音频信号是真的好评 ...

这个IC,只需2个IO口,主时钟可以用有源晶振提供(规范电平),音量可以用耳机线控,8脚MCU足以。主要是因为它有数字回环功能,若用I2S来回倒腾,会有时延,对MCU速度有要求。

网友C:
手里有两片ES8388,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音频编解码器。它由2-chADC、2-chDAC、麦克风放大器、耳机放大器、数字音效和模拟混频和增益功能组成,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网友:
mcu外挂音频codec,思路很好~

网友D:
楼主提供了新的思路,很不错。而楼主使用STM8S003芯片,因很多坛友熟悉51芯片,楼主可否用STC15系列单片机编写程序呢?这样,我可以设计PCB板,不需要耽误楼主设计PCB的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两片ES8388,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音频编解码器。它由2-chADC、2-chDAC、麦克风放大器、耳 ...

有好的芯片就应该向大家推荐啊,可否提供相关电路图及其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供了新的思路,很不错。而楼主使用STM8S003芯片,因很多坛友熟悉51芯片,楼主可否用STC15系列单片机 ...

前面说过的,只要能提供主时钟,任何单片机都可以的,程序极小的。STC15没用过。其实只需要修改对应几个IO重新配置定义下就可以,函数几乎都不用改的。另,没有ADC的话,电池电压检测用2个电阻分压给任意端口,调整下电阻,让3.7V分压后能够被单片机识别为低电平也行,可能不精确。

网友:
厉害了,真牛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