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D打印机(6)--原本正常的12864刷新固件后白屏了!

楼主(2021-04-16):
原来旧版本的马琳固件,汉化不完整。年后看到有新版本的marlin固件,就想升级一下。结果刷新好机器后,本来正常的12864显示屏,出现了白屏

我尝试用最新的marlin固件版本,包括最新的bugfix和marlin2.0.7.2,发现只要我液晶显示器配置了中文菜单(zh_cn),刷新固件后液晶显示器上就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字符。
经过无数次的测试,我发现,只要不打开EEPROM功能,就可以正常显示
后面我进行了测试,同样的固件设置,打开了EEPROM,但是仅只是使用了英文(en)字符,12864的显示就是正常的。
我怀疑是因为我用了中文字符,又打开了许多的功能菜单,例如,自动调平,四角调平,软件限位、断料检测。。。。。等等,导致LCD12864的运行内存满了。
我水平有限,不知道该如何检查12864脱机打印模块的内存使用情况。
只是在这里发布一下,希望对其他人有帮助。

-------2021-4-17---------------------------------------------------
官网做了回应,是主板上的SRAM不够了导致,在即将推出的2.0.8版本上会解决。

网友:
把 EEROM 清空下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设置冲突了?再仔细查下代码吧。我还是喜欢联机用,至少看得直观点

网友A:
好厉害,大佬有没有原理图,不想用转接板直接接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大佬有没有原理图,不想用转接板直接接板子上

没看明白你的需求

网友(2021-09-12):
请问config哪些项目是必须要开启的?

网友(2021-10-24):
热心人,有相同问题的可以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