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雷克沙 128GB TF 1066x 和 闪迪 128GB TF 至尊极速 测速

楼主(2021-04-16):
看见雷克沙出了一款 1066x 读160MB/s 写120MB/s的TF卡,买了一张来试试。

到手后发现自己手里的创见读卡器(早期5、60元购得)不支持这么高的读写速度,

看了一下,买了一个雷克沙(Lexar)专业版 USB3.1 n卡 nm卡/TF卡 二合一读卡器,主要是便宜哈。

顺带买了一张闪迪 128GB TF 至尊极速。

下面上测试数据:

雷克沙 128G 1066x tf ,标称: 读160MB/s 写120MB/s,价格139元。

闪迪 128GB TF 至尊极速:标称: 读160MB/s,写90MB/s,价格129元。

雷克沙质保十年,闪迪保终身。

合影:

网友:
确实我用的 2年前的usb3读卡器
1066x 写入只有70左右
懒的试了
直接装手机了,结果更慢
我的手机是type-c 5g的接口
不应该呀

网友:
这是缓内速度 下载assd 跑10G试试看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类读卡器都是缓存提速,实际满速还是100兆左右
手里有个至尊极速,但一直没买这种特殊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类读卡器都是缓存提速,实际满速还是100兆左右
手里有个至尊极速,但一直没买这种特殊读卡器 ...

闪迪大文件满速实测大约108MB/s,不过发现了一个问题,下面说说。

楼主:
今天把一个大约100G的文件夹拷入卡内看看实际速度,100G的文件夹大小文件都有,接近实际使用过程。

雷克沙 128GB TF 1066x:(中间大概看了一下,大文件时大约有60~70多M的速度,远低于标称值)

闪迪 至尊极速:(中间大概看了一下,大文件时大约有106M的速度)

闪迪 至尊极速全盘读取:

发现一个问题,ATTO Disk Benchmark里面,雷克沙 128GB TF 1066x写入测试可以上100M/s,但实际使用,无论是用FastCopy写大文件,

还是windows直接写入大文件,都只有60~70M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缺陷卡或者掉速了,很无语。

网友:
我也买了雷克沙的那款,但是没有高速的读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