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亮的6伏特LED灯珠参数

楼主(2021-04-16):
拆解了一个标称3瓦的LED灯
卡尺测量灯珠尺寸2835
然后,嘴里骂着奸商0.5瓦×4,2瓦冒充3瓦
想当然,认为灯珠是3伏特左右电压,四只12伏特
旋即,可调电源准确12伏特,数字表旁边监视电流
四只加电,看图,傻眼了

没亮,关灯发现,微微有点起辉的意思
加电三只,然后,两只,妈呀,差点刺瞎我的双眼
惊讶发现电流只有63.5毫安,此时两只功率0.762瓦特

请问此灯珠是何方神圣,电流可否翻倍,翻倍才能达到奸商所谓3瓦特,没有资料,我也不敢加大电流

网友A:
维修电源可5A ,串个合适的电阻才能估测二极管大致压降。
你调到14V更亮,二极管是7V?

我这个是电池也串个电阻

如这种电源不串电阻,调6V 二极管压降6V, 调7V二极管压降7V, 那电流猛增危险。

网友B:
把灯珠拍出来让我们看看,应该有人认识。6V灯珠好像就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电源可5A ,串个合适的电阻才能估测二极管大致压降。
你调到14V更亮,二极管是7V?  ...

你好
LED二极管,电流是关键,不是电压
普通常见2835功率0.5瓦标称电流180毫安
此时2.78伏特,我分析这是高压LED

网友C:
6V灯珠就是双芯串联的,一个pack里面封了两颗LED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灯珠拍出来让我们看看,应该有人认识。6V灯珠好像就一种

好的,谢谢你,明天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电源可5A ,串个合适的电阻才能估测二极管大致压降。
你调到14V更亮,二极管是7V?

你好,这次看到你电阻箱全貌了
发现底座是电池盒子,非常想知道结构
盼望你专门发个帖子

网友:
日亚不很多3030是6V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维修电源可5A ,串个合适的电阻才能估测二极管大致压降。
你调到14V更亮,二极管是7V?

遇到过两芯串(6V)、三芯串(9V)、五芯串的(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灯珠拍出来让我们看看,应该有人认识。6V灯珠好像就一种

事实证明,你是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V灯珠就是双芯串联的,一个pack里面封了两颗LED芯片

事实证明你真的是高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两芯串(6V)、三芯串(9V)、五芯串的(15V)。

前辈,请问如图中
技术参数如何?

楼主:
根据找到的技术指标
推断本帖中灯珠还可以增加电流
63毫安继续增加到80毫安,也说明商家虚标3瓦
只是为了安抚用户脆弱的玻璃心,实则最大2瓦

网友(2022-04-14):
不错,不错,就是这个

网友:
80ma*6.5v=0.52w
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很多led灯,灯珠大多是六伏或者九伏的,三伏的很少看到。这些天拆修了不少led 灯,六伏大多数,还有九伏的,三伏一个没有碰到。2835的

网友:
偶修补LED灯条,碰到的都是3V的,6V的很少见,捡到一个射灯的灯板,灯珠是6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