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简单的插电动车上用的电焊机

楼主(2021-04-16):
灯光X1代表焊条.

调节R3,用可控硅D4控制场管Q1的间歇通断,来达到调节电压电流的目的.
D3,R2,可以用一个电阻替代.

只要Q1和C1够大,应该就可以作电焊机用.

网友A:
以前看过自制电焊机的帖子,要求最低变压器功率不小于300瓦,计算电流大约100安,而电动车电瓶大多是20安时的,估计电流有点不足,仅仅猜测,不对之处勿怪。

网友:
点焊机还差不多

网友:
这能用多大的焊条????

网友:
有点意思,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自制电焊机的帖子,要求最低变压器功率不小于300瓦,计算电流大约100安,而电动车电瓶大多是20安时 ...

电池的电流应该没问题,我试过直接用36V20AH的电池是可以焊2.5焊条的

网友:
楼主成功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自制电焊机的帖子,要求最低变压器功率不小于300瓦,计算电流大约100安,而电动车电瓶大多是20安时 ...

铅酸电池只要几C放电就行了,比如5C都有100A了,我看西瓜有人直接用电动车电瓶四个12V串起来直接焊了,不用什么电路,直接接焊把焊

网友B:
你看西瓜视频的伍哥修车直接用四个电瓶,然后用老虎钳做焊钳焊2.5的422焊条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大力钳也行

网友:
十几年前应急用36伏500W的铝线变压器焊过一付桌子腿,一边焊一边用鼓风机吹变压器,老虎钳夹焊2.5焊条。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西瓜视频的伍哥修车直接用四个电瓶,然后用老虎钳做焊钳焊2.5的422焊条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大力钳也行 ...

2点5的焊条,正常电流也就60-70a左右,3点2焊条90-110a,如果有100a的电池就很轻松了,才1C,

网友C:
古话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嗯~ o(* ̄▽ ̄*)o好像这也不是句古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古话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嗯~ o(* ̄▽ ̄*)o好像这也不是句古话。 ...

这叫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啊,

网友:
这个。。。
貌似现在焊机也不贵,但是电池就不便宜了。而且这样搞很伤电池的。

网友:
6组电池多少钱?一个电焊机多少钱?不值!

网友:
只要电池可以满足焊条工作的电流就可以,高放电率的可以直接接焊条焊。

网友:
比较费电池吧。就按2.5焊条60A来算。20AH的电池也要达到时3C放电了。

网友:
应急用用还行,这样玩比较伤电池

网友:
电池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