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936手柄内置控制电路和外置迷你A1321的直流版本

楼主(2021-04-16):
温总的电路我改了下 用电阻加稳压二极管稳压,op07输出直接驱动mos,开始加热的时候电流大mos发热.后来在op07后面接了一级图腾柱驱动效果完美。放上两个版本的pcb供大家自己制作玩

楼主:
还有一个版本pcb在另外电脑里,有空上传源文件

网友A:
做的不错,支持楼主!不过现在大部分坛友都用T12或者JBC了,我用了T12之后936就吃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支持楼主!不过现在大部分坛友都用T12或者JBC了,我用了T12之后936就吃灰去了! ...

936提高电压到35v然后你会发现除了升温比t12稍微慢十秒左右 ,回温加大焊点和t12区别不大,关键是头子便宜

网友B:
mos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C:
请教楼主:19v 3.43a的笔记本电源能用吗?

网友:
能提供pcb文件吗

网友D:
上个电路图就更好了,看着挺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936提高电压到35v然后你会发现除了升温比t12稍微慢十秒左右 ,回温加大焊点和t12区别不大,关键是头子便 ...

这超压使用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超压使用没问题吗?

我用的就是35v5a的电源效果很好 实际制作注意限流降压电阻和mos的耐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电路图就更好了,看着挺不错

PCB上有参数了 按图做可以保证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是什么型号?

mos管只要耐压足够的nmos都可以用型号太多了价格才一两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19v 3.43a的笔记本电源能用吗?

可以的 15-35v都可以 主要是限压电阻的阻值

网友:
看起来不错,图1、2参数都被logo挡住了,楼主处理一下吧,最好标上PCB尺寸和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936提高电压到35v然后你会发现除了升温比t12稍微慢十秒左右 ,回温加大焊点和t12区别不大,关键是头子便 ...

也就国产发热芯可以用到35V,如果是原装白光发热芯,电热丝只有几欧的冷阻,35V就意味着电源需要7A左右能扛几秒,算一算,至少要配250W的电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