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一把高精度电磨

楼主(2021-04-16):
    原来一把简易的电磨最近噪音很大,加油保养后也无大的改善,拆开后发现电机轴套偏磨,已无维修价值。看坛上大家的拆机图也没有看的上的,当然好东西也有,主要是没钱。所以还是决定自己做一把。
    先上些采购的材料。主要是skf轴承,er8夹头,不同口径的铝管,直流调速器,当然还有电机。此电机比较特殊,体型是395的体型,但外径是29mm,电机轴是3.175的,12v下转速大约是9400转,作为电磨很合适。

楼主:
    主机身采用外径32内径29mm铝管,机头为了做成锥型,用外径29mm内径25mm+外径25内径21+外径21内径18三种不同规格铝管套起来,买的轴承正好是内径12mm,外径18和21两种,和铝管完美衔接。er夹头外径是12mm的,采用黄铜联轴器连接电机。

楼主:
电机凸台外径是13mm,为了保证电磨的同心度,在凸台的位子车制了一个外径21mm,内径13mm,厚度5mm的铝垫片。

楼主:
Er夹头上打了个3.5mm的孔,用作轴锁。

楼主:
把机头套在主轴上,最外层的外壳暂时还没套上,准备明天有空的话把电源接口和调速电位器安装上去。

楼主:
这次主轴上装了两个轴承,应该不用担心电机轴套偏磨了吧。

网友:
有设备就是能为所欲为啊

网友:
厉害了,这款电机好像我也收藏T宝了

楼主:
把电位器的延长线拆下,直接焊在调速板上,并用AB胶固定。

楼主:
DC头子也一并焊上,用AB胶和电位器固定在一起。

网友:
dalao大佬就是666啊,自己造工具

楼主:
总装了,外壳已经安装好,暂时主轴锁和后端盖还没有做好,等明后天有空了再处理。

楼主:
同心度不错,噪音也还能接受,主要是加装的两个轴承的声音。

楼主:
再来一张插好电源线的。

网友:
最终还是没看到成品图

楼主:
进度比较慢,刚刚做了个前端盖,今晚不打算加班了。

楼主:
装上前端盖的样子。

楼主:
目前离成品只有一步之遥,只剩轴锁和后端盖了。

网友:
当然好东西也有,主要是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