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ose soundlink mini 061384 拆换电池

楼主(2021-04-16):
原本没打算发,装完了之后才想起来发,给大家参考一下。
拆开很容易,直接掀开橡胶垫,把四颗螺丝松开,就可以把电池正器拔出来了。

拆出来就是是一个密封很好的塑料壳,从一测用力掰开,相信大力出奇迹,然后就出来这样的电池。小心清理掉固定的胶水,拆掉电芯。

换上松下的3400电池,用烙铁焊加盐酸助焊上去,
装回去就好了。

之前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换了电池会电池锁死,是不会的啊,我亲身经历过电池换上去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换了大容量的电池上去,反而待机时间不如从前了,3400毫安时的电池上去,只能用一个半小时就没电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校正电量表的办法。

楼主:
会锁死的网友估计是在清理胶水的是把小电容电感一起清理了,所以出故障了,可以去某宝买一个384的电池整体换了就好,价格也不贵

网友A:
BOSE MINI很多假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SE MINI很多假货的

假货的内部做工用材肯定是不一样的,就不考虑了。

网友:
换新电芯好像是没什么用,可能要整个更换。

网友:
这换上去的电芯是3.85伏的吧

网友:
电池有问题。这个系统没有那么复杂,不像手机读取那么多数据。就是按照电压检测电量的。
两种情况,你换的是高压锂电池,例如3.85v的,充电截止电压4.35v,原装的肯定是4.2v,充到4.2就不会满。
另一种情况,你买的电池虚标。

网友:
如果电池不是高压锂电的话,可能是假松下,充满电测测电压多少V,然后放到关机再测测电压,对比一下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
原装是2600两个串联的三洋,没看到你的松下电池长什么样,松下3400只能是18650B

网友(2021-07-12):
能告知设备电源工作电压吗?我的电池锁死了。

网友(2022-05-01):
假电池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这音箱吹大了 新的日常售价在800内比较合适

网友:
要用动力电池  你换的容量型肯定不行啊

网友(2025-03-25):
确定不会死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