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rsp-320-5 5v60a想改5-12可调,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1-04-17):
明纬rsp-320-5   5v60a想改5-12可调,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劝你放弃吧,这个网上找不到电路图,又打了一大堆胶。除非有人一模一样改过,否则很难。明纬的 S350才好改些。

网友:
很想帮你,但太模糊了,反面也没照。等有改过一样的人发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劝你放弃吧,这个网上找不到电路图,又打了一大堆胶。除非有人一模一样改过,否则很难。明纬的 S350才好改 ...

我只想改下电压,换那个可变电阻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想改下电压,换那个可变电阻不知道是否可行?

可以的,不过应该最高不超7V.高了可能会炸管。图片太少而且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