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全网首发:欧万OWON HDS272S手持双通道数字示波器开箱评测

楼主(2021-04-17):
一、前言

长久以来,自己的工(wan)具筐里一直缺台手持示波器,于是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番比较,最终搞了一台刚上市不久的的欧万HDS272S手持示波器(属于欧万的新款HDS200系列,示波器+万用表+信号源多功能合一),现将评测首发于数码之家论坛,欢迎大家围观。

数码之家在2018年的时候与欧万公司有过合作,当时阿睦版主在论坛积分商城提供了一批欧万18B蓝牙万用表供坛友们使用m币兑换(印象里应该有100台左右吧),也让坛友们领略了一下当时前卫的蓝牙表的魅力,如今那一批18B万用表已经在很多坛友手里辛勤服役了吧

言归正传,下面开始HDS272S数字示波器的评测工作,全文约7000余字+100多图,完整阅读大约需要30分钟,手机电量低的同学请先插上充电头再看

二、概述篇

欧万HDS200系列中的字母H代表Handheld,手持的意思;D代表Digital;S代表Oscilloscope。本次测试的型号为HDS272S,在欧万的产品线里属于入门级示波器HDS200系列里的顶配型号。

欧万官方文档中为此系列手持示波器定义的的应用场景主要是户外检修、现场快速检测、汽车家电维修、电力检测、单片机调试等;个人业余DIY的时候也同样适用,除了示波器本身的功能,内部还集成了四位半(20000字)的万用表和信号源,功能强大。

手持示波器相较于台式示波器,胜在体积小巧便携且收纳方便,不像台式示波器那般体积庞大且需外接电源,HDS272S放在维修工作台上使用也可以节省宝贵的桌面面积(好吧,我承认我的工作台桌面确实比较小……)

选择HDS272S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万的示波器主机(台式及手持式)都是3年的保修期,自己之前在电商平台上做功课时比较了不少手持示波器产品,销量较大的手持示波器大多只提供1年保修;杂牌的还有仅保几个月+各种很坑的甩锅条款(买家如果不询问保修的问题,卖家也不会主动说;一旦出了问题卖家就准备开始推脱+甩锅);电商平台上亦有少量的手持示波器品牌提供3年保修,但是有些是需要额外付费的,不额外付费的话,默认只给保1年;相比之下欧万默认提供3年的保修期还是很厚道的。多年前自己购买欧万102CV台式示波器的时候,原厂提供了3年保修外加卖家店铺又额外提供2年延长保修,一共享受了5年的超长质保,感觉确实惬意。

HDS272S示波器全套配件包括:主机一台、便携包一个、无源探头一支、接地弹簧一根、无感校正笔一支、探头通道标记色环若干、万用表表笔一副、BNC鳄鱼夹两副、5V2A充电头一个、Type-C线一条、主机和探头手册各一本。

示波器的正面照,上部是3.5英寸液晶屏,中间是功能按键区域,下部是万用表插孔。示波器外壳采用了欧万经典的蓝色包胶设计,可以提供良好的防护,能有效的抗震防摔,单手握持主机操作的时候手感也不错。

HDS272S与18B万用表并排比较,示波器体积并不大,单手完全可以掌握。

HDS272S示波器屏幕采用了一片3.5英寸高对比度的彩色液晶屏,物理分辨率为320*240,色深64K。3.5英寸的屏幕尺寸在同价位的手持示波器中算是比较大的尺寸,之前考察过的其它品牌手持示波器很多采用的是2.8英寸、2.7英寸甚至2.4英寸的屏幕;相同的分辨率下,屏幕越大可读性也就越好,长时间观测也不会觉得眼睛疲劳。

在日光照射下,屏幕显示也很清晰,在户外作业的时候应该会很好用。

示波器的按键部分,橡胶键体比较大,间隔也比较宽,不容易误触,按键的材质挺好,按起来比较舒服;左下角的电源键单独采用了下沉式的设计,可以防止操作过程中出现误触并引发掉链子的问题

万用表表笔孔采用了标准的4孔设计,略有遗憾的是电流档最大只能到10A。

示波器的顶部是两个BNC输入端和一个信号源的BNC输出端;端子的触点采用了镀金工艺,可以更好的防止摩擦和氧化带来的接触问题;值得一提的是,BNC端子外壳专门进行了包胶绝缘处理,HDS272S示波器支持最高输入电压有400V(DC+AC峰值),这个设计可以在测量高压的时候为用户多增加一层安全防护。

示波器侧面有一张防尘盖,里面是方波校准信号的输出接口和USB Type-C充电/上位机通讯二合一端口。

USB接口方面,HDS200系列也与时俱进采用了Type-C接口,用户在使用和维护的时候都方便,完全符合现在的接口趋势。示波器主机支持外接充电宝供电,只要充电宝容量够大,主机就能实现超长续航,这一点在户外工作的时候很有优势。
HDS200全系列示波器都支持PC上位机连接(欧万有专门开发的上位机应用程序,通过Type-C接口与电脑连接),可以更方便的控制和扩展示波器。

主机充电时,面板的电源键会亮红灯,充满后自动熄灭。

关机状态下给示波器内置电池充电时,最大电流约0.8A~0.9A,这个有点偏小,若能达到1.5~2A算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预期,毕竟内置电池的容量挺大的。

示波器的背面是电池仓,使用两节并联的18650电池为示波器供电(单独用一节也可以,只是续航时间会少一半);自己查到欧万方面电池的数据是:单节18650容量为2200mAh(8.14Wh),标配两节,并联后容量合计16.28Wh,主机的综合功耗<3W;如此算下来示波器典型应用的续航时间大约为6小时左右,一台能在户外能连续使用6小时的示波器,续航还是可以的。

电池仓盖板的螺丝母座依旧采用了欧万惯用的预埋铜螺母。

用EBD Mini测试了一下欧万原厂的18650电池容量,容量接近2400mAh,超出了2200mAh的标称容量;电池的内阻在52mΩ左右。

HDS200系列示波器使用电池供电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测量市电和浮地测量热底板,不用再拖着隔离变压器或者额外购买差分探头了。

欧万随机附带的USB充电头,标称为5V2A,实测最大输出2.3A。

示波器背部的支架支持悬挂功能,支架上的锯齿在悬挂的时候起到防止滑动的作用。示波器在户外使用的时候,有了这个特殊的支架,可以在工作现场更从容的安置示波器,从而解放双手专心进行测量和操作,这个设计有点意思。

称一下主机的重量(带电池),515.7g,示波器拿在手里感觉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由于拆机涉及到示波器保修的问题,这里就不做进一步详细的拆解了,毕竟不想放弃三年的原厂保修,所以还请大家见谅。

楼主:
三、示波器功能测试篇

HDS272S示波器的带宽为70MHz,最高实时采样率为单通道250 MSa/s,双通道各125 MSa/s;采样方式除了正常模式,还支持峰值采样模式(方便检测波形的干扰毛刺还可减少混淆);示波器存储深度为单通道8K,双通道各4K;垂直灵敏度范围为10mV/div~10V/div。
欧万官方给出的示波器波形刷新率为10000wfms/s,良好的的波形刷新率对于捕获异常事件的波形和低概率的事件都很有帮助。之前在电商平台考察众多手持示波器的时候,发现很多厂家都不太愿意提及波形刷新率这个指标,规格书里也少见有写波形刷新率的;有些写了的波形刷新率的示波器(主要是山寨小厂),也不过是随便写个几万wfms/s糊弄一下而已,问客服,客服就开始含含糊糊打太极,实际是多少鬼知道。实事求是的讲,HDS272S的波形刷新率指标跟高端台式示波器相比并不算高(毕竟HDS200系列属于欧万手持示波器的入门级产品),但欧万很认真的写出来10000wfms/s,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示波器在第一次使用前需要对探头做一次校准,首先将示波器探头菜单中的衰减系数调整为10X,然后将探头的开关拨到10X档,再将探头连接到主机自带的方波输出端口(1KHz),按一次Auto键,然后用随机附带的无感校正笔调节探头的补偿电容,直至屏幕的图形显示出标准的方波就OK了。

探头校准后的1KHz方波

欧万旗下所有的示波器(台式+手持)都支持一键自动设置(按一次Auto键即可自动检测波形并自动匹配垂直和时基档位),可以大大节省检测调整波形的时间,不需要把过多的精力耗费在调整示波器的操作上。实测HDS272S的一键自动设置的耗时只比台式的102CV示波器稍慢一点点,做为一款入门级的手持示波器,系统的处理能力还真不赖。

HDS272S支持7种自动测量:频率、周期,幅度、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峰峰值,可在屏幕上同时显示其中的任意6种,方便用户即时读取,免去频繁切换显示的操作。

HDS272S的触发类型有3种:自动、正常和单次。

下面用JDS6600函数信号发生器做为信号源输出各种波形对示波器进行测试:
JDS6600支持双通道输出,可输出近20种常用波形和60种用户自定义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CMOS波

半波

全波

正阶梯波

反阶梯波

噪声波

指数升

指数降

多音波

辛克脉冲

洛仑兹脉冲

任意波

HDS272S支持X-Y模式,下面测试几种李沙育波形

双通道频率1:1,相位角0°

双通道频率1:2,相位角0°

双通道频率1:3,相位角0°

双通道频率2:3,相位角0°

双通道频率1:1,相位角45°

双通道频率5:8,相位角45°

HDS272S具有光标测量功能,对于测量噪声比较高、脉冲较窄、周期不明显的信号来说,光标测量是个很有用的功能。

测量电压差V:设置好A、B点(水平蓝色标线)即可得到两点间的电压差。

测量时间差T:设置好A、B点(垂直蓝色标线)即可得到两点间的时间差

HDS200系列支持实时波形与已保存的参考波形同屏显示,图中紫色的波形为之前保存的参考波形,黄色的波形为CH1通道实时波形,两者可以同屏叠加,方便对波形进行对比。

保存功能:示波器机身存储可以保存4组系统设置、4张波形截图图片和4段CSV波形。当示波器的Type-C接口连接电脑之后,电脑会将示波器识别为一个U盘,方便与PC交换波形文件并进行分析查看。
如果需要保存大量的图片和波形文件,可通过USB连接电脑,在上位机程序中进行操作,可以几乎无限制的保存图片和波形文件到电脑硬盘(取决于电脑硬盘的大小)。

HDS272S保存波形文件的菜单。

HDS272S保存截图图片文件的菜单。

当示波器连接电脑后,会识别成一个U盘,不过容量不怎么大,怀疑是机身闪存存放完固件后剩余的空间

U盘内的文件排列,将来如果有新版固件发布,可以把固件文件复制到这里,然后在示波器的System菜单中选择升级即可。

U盘内保存的波形截图样片。

HDS200系列示波器全部支持自校准功能,以备不时之需,这个功能可以有。

示波器支持10档亮度调节(10%~100%),以适应不同的光照环境。

示波器支持用户自助升级固件,将来如果有增加新功能的固件发布,升级也方便。

小结:HDS272S示波器功能方面总体感觉不错,反应灵敏,识别准确快速,各种常用的功能都具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感觉很满意

楼主:
四、万用表功能测试篇

HDS272S示波器内置了4位半(20000字)的万用表功能,档位有电压、电阻、电流、电容、二极管和通断测试功能,最高输入电压为AC/750V,DC/1000V。

下面做DC电压档测试,电压基准使用34401A标定的584LH

2.5V

5.0V

7.5V

10.0V,万用表DC电压档都是挺准的。

市电AC电压档测试(HDS272S支持真有效值):读数与61E做对比,也不错。

电阻档测试,0.1%精度金属膜电阻,已用电桥标定好,40Ω、1KΩ、3KΩ、9.11KΩ、10KΩ、100KΩ共六种电阻。

40Ω

1KΩ

3KΩ

9.11KΩ

10KΩ

100KΩ

测试电容档,测量10、100、200、330、2200uF共五种容量的电容,读数对比61E。

10uF

100uF

200uF

330uF

2200uF:实测HDS272S电容档最大只能测试2000uF以内的电容,超过2000uF会提示OL超量程。

二极管,测量4007整流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对比61E

4007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通断蜂鸣档:HDS272S的蜂鸣器挺响的,属于比较清脆的那种声音,不闷/不滋啦/不破音,喜欢。

相对值测量REL(去皮功能):HDS272S的电压档、电阻档,电容档都支持REL功能,可在去除底数后测量并直读。

电阻档REL演示:短接红黑鳄鱼夹,显示阻值0.02Ω

然后按一下相对值测量键

屏幕显示去皮0.02Ω,读数归零,之后的测量就可以直读精确的阻值了。

电流档测试:HDS272S与61E和86E三者串联连接,共同测量5V USB灯板的电流。

真有效值T-RMS:HDS200全系列都支持交流测量的真有效值(均方根值),这一点不错,赞

小结:万用表的功能总体都很好,略有微瑕的是测量的速度和电容档。HDS272S的自动档的反应稍慢(自动档万用表的通病),总体的测量的速度比照61E还是慢了一点(手动档的速度还可以);而在HDS272S所有档位中,电容自动档最慢,且读数相较61E略有偏高。

楼主:
五、内置信号源功能测试篇

HDS272S示波器内置了函数信号发生器(信号源)功能(HDS200系列型号后缀带S的都具备此功能),可输出正弦波、矩形波、锯齿波、脉冲波4种基本波形,以及8种任意波形,8种任意波形包括:SinC辛克脉冲、Bessel-J Ⅰ类贝塞尔函数、Bessel-Y Ⅱ类贝塞尔函数、StairUp阶梯升、StairDown 阶梯降、StairUpDown 阶梯升降、AttAlt和AmpAlt 增益/衰减振荡曲线。

内置信号源输出的各种波形中,波形长度为8K,采样率125MSa/s,垂直分辨率为14Bit,频率分辨率为0.01%,正弦波输出范围为0.1Hz~25MHz,其它波形最大范围为1~5MHz,最大输出幅度为5Vpp。

HDS272S示波器支持测试自身输出的信号源,只要用BNC电缆将信号源端口和CH1或CH2端口连接即可。

下面用示波器测试信号源的各种波形(对,你没看错,就是自己测自己)。

正弦波

矩形波

锯齿波

脉冲波

SinC辛克脉冲

AmpAlt振荡曲线

AttAlt振荡曲线

StairDown 阶梯降

StairUpDown 阶梯升降

StairUp阶梯升

Bessel-J Ⅰ类贝塞尔函数

Bessel-Y Ⅱ类贝塞尔函数

在信号源输出波形的应用方面,正弦波可以用来测试音频之类的,方波可以用来校准探头、驱动一些功率管等等,预置的各种波形也有助于新用户学习和理解如何使用示波器。

小结:HDS272S自带了一套不错的信号源功能,可以省去一笔单独购买信号源的费用(单独买一台靠谱的信号源并不便宜)。

楼主:
六、上位机程序测试篇

HDS200系列示波器支持与PC上位机连接,安装好驱动之后,上位机的界面如下图:

有了上位机程序,就可以远程观测或控制示波器,不用在示波器主机上进行操作,控制界面如下图:

上位机程序可以存储实时的波形和图片,用来保存文件的磁盘最好是NTFS分区格式,若采用 FAT16/32分区格式会有文件数量和体积的限制。

HDS200系列示波器还支持SCPI通信功能,欧万为此也提供了协议,方便用户自己进行二次开发工作,这一点做的不错。

小结:上位机程序总体堪用,如果在功能细节和操控上再精雕细琢一下就更好了,期待后期的版本能做得更好。

七、总结篇

■测试后感觉不错的地方:

1、示波器反应比较敏捷,体积小巧便携,容易收纳。

2、3.5英寸屏幕尺寸较大,波形及字符显示清晰细腻,视觉体验不错。

3、日光下可读性很好,户外使用方便。

4、一键自动设置,方便迅速捕获波形,省去手动调整示波器的繁琐操作。

5、集成了四位半(20000字)万用表和最高25MHz的信号源,不用再单独购置设备,一体化集成也方便使用。

6、供电使用常见的18650电池,方便替换,同时还支持充电宝供电,增强续航能力。

7、示波器由电池供电,可放心的浮地测量热底板,不用再考虑隔离的问题。

8、外壳防护包胶比较到位,防震抗摔。

9、支持上位机功能和SCPI二次开发。

10、主机三年保修,用起来安心。

■测试后感觉还可改进的地方:

1、示波器机身内部存储可以保存4组设置、4张截图图片和4段CSV波形(4/4/4),自己感觉略少,如果能扩充到4/8/6这样,可以避免频繁的连接电脑倒腾文件,在使用时会更方便一些。如果能设计成外插U盘或者TF卡那就更好了,可以极大的拓展主机的离线存储能力。

2、上位机程序的功能和操控还有提升的空间;上位机与示波器也可以考虑用蓝牙连接,省去拖着一根线(或者线不够长)的麻烦。

3、万用表在自动档时测量速度稍慢,不过还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4、电容档测量速度相对其它档位较慢,且测量上限为2000uF,个人感觉略显偏小(其它品牌的手持示波器的电容档上限大都只有100uF,HDS272S已经比它们好太多了)。个人认为如果量程能做到3300~4000uF会更符合实际需求。

5、万用表电流档最大支持10A,比专业万用表的20A规格略小,有点遗憾。

6、示波器随机带了一支无源探头,如果能带两支探头就更得心应手了(虽然其它品牌的示波器默认也是只带一支探头),不知道算不算过分的要求。

7、通过USB接口给内置电池充电的速度较慢(最大电流不到1A),这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1.5A~2A比较符合自己的预期(我觉得自己是被各种快充给惯坏了)。

8、随机附带的18650电池可以考虑配置更大一些的容量(如3400mAh),以便加强续航。

9、便携包的材质是牛津布的,如果能做成硬壳(类似PVC发泡)的那种,防护能力应该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八、附件:HDS200系列示波器/万用表/信号源简要技术规格

详细的技术规格可去欧万官网查询

本次评测选择在数码之家首发,当然要有数码之家的卡片镇楼,然后,自己的玩具筐里就又多了一个新玩具……

本次欧万HDS272S手持示波器的评测就到这里,因为每天实在太忙,所以评测也写的比较匆忙,若有遗漏疏忽之处还望大家包涵,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OWON HDS272S手持示波器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288

OWON hds242s手持示波器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054

OWON HDS2102S手持示波器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642-1-1.html

网友A:
看着真不错,用途广泛,不知道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真不错,用途广泛,不知道价格如何

示波器确实很好用,之前在欧万的天猫旗舰店搞的,到手1K多一点点

网友B:
漂亮!长篇巨著要抽时间慢慢看

网友C:
前排先占个座,这个示波表参数算已经脱离玩具级别了,功能强大,竟然还带dds函数信号发生器,带宽手持表里面算比较高的了,采样率尚可,存储深度略低,万用表功能精度也差强人意,总体很高大上。评测很仔细,推荐上精华~

网友:
看完此贴后的真实状态!

网友:
大半夜不睡觉发帖的老流氓

网友D:
不知道跟华盛昌的9989比如何!貌似示波器性能比9989强?

网友E:
看着是个好东东,如果价格可以,考虑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长篇巨著要抽时间慢慢看

老哥过奖了,欢迎老哥莅临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排先占个座,这个示波表参数算已经脱离玩具级别了,功能强大,竟然还带dds函数信号发生器,带宽手持表里 ...

欢迎球球光临指导

这个系列是欧万手持示波器里最便宜的,之前和其他牌子比较了一番,各方面都还好,比较均衡,万用表算是附带的功能,跟专业万用表比起来肯定会有点差距。

网友F:
开启阅图模式,快速滑动,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跟华盛昌的9989比如何!貌似示波器性能比9989强?

华盛昌的是万用表附带示波器,欧万这个是示波器附带万用表,各自侧重的方向不一样。9989是50000字的万用表,欧万是20000字,欧万带宽70mhz,9989只有20mhz,各有优势吧。
另外华盛昌的略贵,能买差不多2个半欧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是个好东东,如果价格可以,考虑入手

买成1k多一点点,感觉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启阅图模式,快速滑动,支持下

多谢坛友支持

网友:
俺先收藏起来,以后慢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