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桑瑞得的数字键盘,按键有延时

楼主(2021-04-17):
因工作需要,需要个数字区,买了一个独立的数字键盘,按钮是剪刀脚,手感不错,比计算器的强多了,缺点是不能当计算器,因为没有ac按键,无法清零,倒是有个del键,但是需要切换才能用,比较繁琐,拆开有个牛屎,按键延时好严重,有0.5秒,也算服了

网友:
好精简的主板,

网友:
NUM下有个清除,长按有效果嚒

网友:
延时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换个驱动试试看

网友A:
用机械小键盘输数字非常好用。

楼主(2021-06-22):
引用 网友A:
用机械小键盘输数字非常好用。

你的是数字区,我拆的是计算器,独立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