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SM2246EN 海力士H27QFGLVEB8R能用的开卡工具

楼主(2021-04-17):
盘子是建兴512G的 下载了好多都没有支持该颗粒的工具

网友A:
H3VD4的不行???????、

网友B:
好找,建兴这个盘也涨C3,建议RDT设置严格点
https://pan.baidu.com/s/1lcJOTvh7g_6vgnakohx5MA 提取码: 4bpb

网友C:
P0115G或者Q0824A不就可以么/AUTUO自动识颗粒型号 M币分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0115G或者Q0824A不就可以么/AUTUO自动识颗粒型号 M币分我一点

工具里面没有这个颗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找,建兴这个盘也涨C3,建议RDT设置严格点
https://pan.baidu.com/s/1lcJOTvh7g_6vgnakohx5MA 提取码: 4b ...

工具里面没有这个颗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VD4的不行???????、

工具没有这个颗粒试了好多都不行

楼主:
大改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具里面没有这个颗粒啊

包里有3个同ID颗粒随便选就行,名字真那么重要吗?真想改,就按照你想要的名字改下颗粒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里有3个同ID颗粒随便选就行,名字真那么重要吗?真想改,就按照你想要的名字改下颗粒名

...

3个颗粒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里有3个同ID颗粒随便选就行,名字真那么重要吗?真想改,就按照你想要的名字改下颗粒名

...

开不过,显示了容量,但是无法格式化,PreTest Fail(30)/(08) STEP : Pretest procedure  (0x30)ERROR : Fail to jump code.  (0xB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不过,显示了容量,但是无法格式化,PreTest Fail(30)/(08) STEP : Pretest procedure  (0x30)ERROR :  ...

看看ce全不全,有条件补焊一下主控和颗粒。
建议再补个设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ce全不全,有条件补焊一下主控和颗粒。
建议再补个设置图

本来是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想改个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ce全不全,有条件补焊一下主控和颗粒。
建议再补个设置图

这个设置开其他颗粒的盘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开其他颗粒的盘没有问题啊

ce分布图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分布图呢?这种

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

短接开卡,换工具,在这里找https://mpbox.sakuracg.cn/%E6%85 ... BA%E6%80%81/2246EN/

楼主(2021-05-17):
引用 网友B:
短接开卡,换工具,在这里找https://mpbox.sakuracg.cn/%E6%85%A7%E8%8D%A3%E5%9B%BA%E6%80%81/2246EN/ ...

建兴的盘子要专用固件,拆了颗粒清空后装在其他板子上按你说的一开就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兴的盘子要专用固件,拆了颗粒清空后装在其他板子上按你说的一开就过 ...

有的现代颗粒在2246en上面的参数就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慧容原厂固件为什么会是这样,46xt的现代颗粒更是如此,掉坑里的人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ce全不全,有条件补焊一下主控和颗粒。
建议再补个设置图

记起来了,还有一种情况,我遇到过,是主控板坏了,我把所有颗粒都拆了,换上其他颗粒也开不了,提示其他错误,板子上的颗粒上其他板子,怎么开怎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