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德西(DEXE)LED灯泡,开一段时间后就不时闪烁

楼主(2021-04-17):
德西(DEXE)LED灯泡,开一段时间后就不时闪烁的,未知原因,请各位大佬看看

网友A:
这小事,不必麻烦大佬们看,我帮你猜猜,是某个灯珠老化了。

网友:
闪一般就是有灯珠不行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那个400V的滤波电容容量减小了

网友:
电路板上没几个元器件,最有可能是滤波电解电容老化了

网友B:
电路板坏的可能性更大点,这种都是变压的,交流变压转直流。

网友:
灯珠老化或者恒流板滤波电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事,不必麻烦大佬们看,我帮你猜猜,是某个灯珠老化了。

测了电容和灯珠,都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坏的可能性更大点,这种都是变压的,交流变压转直流。

测了电容和灯珠都是ok的,难道真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
在闪烁时测量各个灯珠的电压,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
灯珠可能太热,降档试下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C:
拆开,放绝缘的地方,开灯,拿风扇对着它吹,看还闪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开,放绝缘的地方,开灯,拿风扇对着它吹,看还闪不

陶总最近这么有时间了?

网友:
竟然还有驱动,替换法试下,懒得搞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陶总最近这么有时间了?

闲逛逛,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