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xiake夏科64G量产提示please reopen device power

楼主(2021-04-17):
xiake夏科64G量产提示please reopen device power怎么办?量产软件没反应,在"我的电脑"里也没法格式化。

网友:
应该是坏了,直接扔掉夏科垃圾货。我买过一次就怕了,存储好的资料文件可以无端无故就丢失,幸好不是公司文件,不然肯定被同事骂。u盘还是上京东买自营的SanDisk或者国产的朗科都比这夏科好

网友:
我前年捡便宜买的垃圾夏科64G,速度奇慢,有一次坏了拷不了资料重新量产后竟然达到了65.2G的容量,多出了几个G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容量是真实的,就是超级的慢,简直慢到令人发指

网友A:
这些黑片,我一般用Debug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黑片,我一般用Debug量产。

Debug量产  是怎么操作

网友:
站内搜索整合固件,然后插上U盘,清空一遍
再跑低格

楼主:
又变成这样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翻了。

网友:
数主用下面的试试。
(SM3281_V19.05.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