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一下激光打印机怎么选择

楼主(2021-04-17):
本地某鱼看了二手打印机 不知道该如何选 发帖请教各位大哥大姐们 在此先感谢了!
机器分别是 三星m2676n   联想m7400pro  兄弟7360
价格都在550元左右,考虑后期使用成本和耐用性我该买哪个 还是再蹲其他型号的机器。

网友A:
应该考虑鼓粉分离吧,成本会低一些

网友B:
HP1005吧,不要问为什么,我修打印机

网友C:
HP经典型号1020 1005,价格不便宜单面打印机里面最耐操。
打印机这东西最好别买二手,除非你自己会换定影辊,全部拆开都是大工程。

网友D:
惠普1005系列,1020系列都是很经典的机型,,便宜,耐操,耗材便宜,

网上有个段子,,激光打印机分两种,一种硒鼓是Q2612A的系列,然后就是其他。

网友E:
现在用兄弟7520DW:cool:

网友F:
HP2015,支持双面,硒鼓很便宜,二手机器也便宜。买了一台小孩从中学一直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1005吧,不要问为什么,我修打印机

好嘞,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经典型号1020 1005,价格不便宜单面打印机里面最耐操。
打印机这东西最好别买二手,除非你自己会换定影辊 ...

明白,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HP2015,支持双面,硒鼓很便宜,二手机器也便宜。买了一台小孩从中学一直用到现在。 ...

因为公司也用的这个机器,打印速度快,支持双面可以节省纸张。一个硒鼓小孩子用了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考虑鼓粉分离吧,成本会低一些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用兄弟7520DW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公司也用的这个机器,打印速度快,支持双面可以节省纸张。一个硒鼓小孩子用了3年。 ...

明白,谢谢了

网友F:
不建议买HP10XX系列,大部分不支持XP以上系统,替代驱动打印非常慢,而且故障率也很高,公司采购的100多台已经全部报废了,大部分是损坏少部分是驱动不支持直接淘汰的,目前公司用佳能2900或者3000,办公室以前用HP2015,现在用兄弟5590,平均每天打印800-2000张标签,耐用性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惠普1005系列,1020系列都是很经典的机型,,便宜,耐操,耗材便宜,

明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买HP10XX系列,大部分不支持XP以上系统,替代驱动打印非常慢,而且故障率也很高,公司采购的100多台 ...

我也不喜欢HP10XX,接路由网络打印麻烦,其它的直接接上就完了,他们这些货还要设置脚本在打印的时候发固件过去...

网友G:
兄弟和联想都可以 硒鼓耐用 一套原装鼓能加个十几次粉 , hp耐用的前提是 要经常换硒鼓 硒鼓不耐用 加三次粉基本就要换 。三星不要考虑 太难伺候了 专粉专用 还得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买HP10XX系列,大部分不支持XP以上系统,替代驱动打印非常慢,而且故障率也很高,公司采购的100多台 ...

谢谢,机器各有所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和联想都可以 硒鼓耐用 一套原装鼓能加个十几次粉 , hp耐用的前提是 要经常换硒鼓 硒鼓不耐用 加三次 ...

好的,感谢

网友:
现在用的HP1005,觉得一点都不好用,相对来说故障较少,机器目前也没有硬件故障,软件上,如果挂起了,就真挂起了,除了叫维修人员,或者重设局域网重新安装,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