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小黄蜂电动自行车进阶维护折腾辛酸史

楼主(2021-04-17):
我们地区那年,突然开始更换新牌,要求挺苛刻的,而这辆车是在更换条例出来的时候购买的。
不过我挺看中这质量的,5年的车了。

拍这张图的时候,已经更新了不少东西了。然而最终还不是这个样子的。

车子刚买回来时候的碟刹套件,车主也没多进行维护,只是买了新车而卖。

原配的前避震和碟刹套件,垃圾丽邦的,6mm的油管,只能用他们的配件,而配件又死贵死贵的。
为了维护这套配件,花了很多精力,最后还是败在老化上。。

当时老婆不知道电动车的便捷,维护过后的卡钳老化不回位,最后一番折腾,换成了通用件。
前轮用的是小龟王的碟刹套,刚好适配原车160mm的碟刹盘,后轮则是鼓改碟的套件。
原电机有链条齿轮,拆掉齿轮后就有螺纹,刚好固定碟刹盘。

贼人们最喜欢电机的玩意,电池,被偷后车主就弄了块大铁板覆盖上去了。之后我弄了个电池防护架子,把电池给保护住了。

而原车坐垫,淘宝真是买不到,不然就以现在这个吊样,我肯定要换掉。

最终是淘了一个载货王的皮套,套上去用螺丝固定,虽然不完美,但是还酸过得去。
小扶手也进阶成了小牛角,以前我的电动车上退役的,改装后焊接在原扶手上,老婆也能挂些袋子什么的。

原车后坐垫,原本就一层薄薄的垫子,前面是充电口,嗯压后升起来充电,之后感觉不便捷就改到其他地方了。
坐垫则换成通用的后座坐垫,用螺丝及扎带固定,毫无违和感。

最心酸也罪幸运的是前面这坨线束,虽是插接件,但好歹防水也做好吧。。然而我也二逼了用剪子直接剪断,把见到崩了一个口子。
同时车子不转了。。然后经过检修,控制器的5V管子挂了,转把霍尔也烧了。换了三个元件才好。
但是以为搞不定,差点就下单购买带开关电压的转把,以及控制器,还好忍住了。

重新维修更换的转把霍尔

而线束用热缩管配合704硅胶和绝缘胶带重新裹成卷。
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动重新接的线束,发现车子会自行飞车,后面又拆开重新接了一遍,才解决问题。

附送的宝岛车锁,哈哈。。反正安全系数还行吧,就是太难用,老婆比较嫌弃。

最坑的还是花精力在前轮泵上
有一天骑着车,发现前轮异响,后面检查发现轴承爆了,并且疯狂磨擦泵,把支架及刹车皮都给磨坏了。

最后从淘宝上购买了也是丽邦产的刹车泵,一个就50多元,本想换掉后泵后原后泵放到前泵来用

结果个头大了一圈,不能用还会蹭电机。

而后为了节约开支,就把泵拆开维护了一下。。
开盖用了螺母。。聪明吧。

活塞都生锈并且缺口了

而且,刹车油也是会自然消失,油路上没有发现漏油处

最后一狠心,说干就干,后碟刹套件直接更换成通用套件

换下来的无用的丽邦套件就直接咸鱼送了

更换前碟刹的时候还乌龙了,后碟刹是180的,而前碟刹才160尺寸。。出了运费更换成小龟王的泵

结果又遇到尴尬,新泵上有个洞,不知道是发货前就如此,还是后面快递时受伤的,卖家爽快的补发了一个。
而破洞的,用哥俩好补好后还是能用的。

由于套件不通用,所以再微调前碟刹的时候还打磨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做到了不蹭碟而且刹车灵敏。

更换后的前碟刹,

更换后的后碟刹通用套件,挡泥板因为年久了,从后面停车场拆了一个挡泥板。

简易款电动车的转把,含有电量显示,钥匙开关及转把功能,所以换是不可能的,那就增加个电压显示吧。

可惜了板子太大,装不进去

最后改装成了外置的防水哈哈。

并且原电量显示无用,就将钥匙孔朝天,这样转弯过程中也不容易误伤前座的小宝贝

最终就是逼了老婆自行上路几次后,才发现电动车的好处。。
现在除了下雨天,基本上都是她自己载小宝贝出去游玩,上课,回家等等。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车子700元好像,实在太久了。
后刹套件是领导之前托我买的,最后没用,我就60元收了。
前碟刹套花了好像是60多70左右,因为是摩托款的。
电池保护盖,当时有颗电池电压过低,老板用维护电池换了一个给我,没收钱,不太好意思就花了45买了一个电池盖。淘宝也就30左右的价格。
儿童座椅15元。咸鱼上购买的。
转把套9元好像。
大灯是以前的电动车上用的,当时也买了10多块。
数字电压表6.8包邮,其实是买了两个,期间一个不知怎么的就坏了,没修好,就又买了一个。
前轮内外胎,更换轴承的时候一起购买,记得是买了45元朝阳还是正新的,当时都磨成光胎并且凸出来了。
坐垫套,大力神用的,6元还是8元。
后座坐垫,要换碟刹的领导给我的,他自己买的不配套,又买了一个,这个就给我了。
电池在骑了一年左右里程掉的严重,换成了黑金款的电池,依旧换新花了300元。这是大头啊。
后面就是一些小物件。比如充电口外置,后挡泥板等等。
不过总的来说,整车还是比新购买的1600左右的简易电动车好。
毕竟车架的质量在那里。
等年底看看有时间把车架检查一下,毕竟7年的车子了,虽然平时不载重,但是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如果车架没有问题,打算之后就把12AH的电池换成20AH的,加高脚踏板,然后续航就可以杠杠的啦。

网友:
坐垫很简单的呀,买块皮用钉枪钉上就好

网友:
有辆艾玛,快10年了,露天停放,电池车座刹车线都换了几茬了,但其他东西都正常没坏过,车架连绣都很少。

网友:
好车还是经用的,我那辆我都怕哪天车把整个锈断掉

网友A:
啥叫飞车?
就是不拧油门也往前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飞车?
就是不拧油门也往前窜?

是的,自行电机启动。。整理前面线束的时候,我是全部剪断后接的,而且用麻花式接法,再用绝缘胶带固定后同功能的例如,转把,转向,电源缠一起,最终总缠完之后用热缩管包外圈,倒入704后热风枪热缩。。

网友:
这车修修补补,可以用个几十年

网友:
简简单单打造成适合自己的好货了

网友:
有机会换成锂电池,会轻巧好多.

网友:
该响的会响,该亮的会亮,该刹车的时候能杀住。好车!

网友:
就是铅酸电池是短板

网友:
记得有次去修电动车 着急用车 老板把他电动车先借给我开 避震舒服的一塌糊涂 牌子是雅迪的 不知道老板有没有改装

网友B:
京东现在活动全新也是1200一台新的,换那么多都可以买一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现在活动全新也是1200一台新的,换那么多都可以买一台了

我们这边需要报牌。

网友C:
19年附近店铺弄了个绿源,,貌似三千七还是三千九,60V20A铅酸,刚到手也准备加个电压显示,霍尔表啥的,生生忍住了,目前除了电池都还挺好,马上年底强制国标了,不知道楼主那边咋样,新国标花样真多看的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年附近店铺弄了个绿源,,貌似三千七还是三千九,60V20A铅酸,刚到手也准备加个电压显示,霍尔表啥的,生 ...

老婆这车还好,有发票,后面也给过了,就是得居住证或者本地户口,弄了个正规行驶证。

网友:
电动车油碟价格透明实惠不错,刹把有油壶结构方便检查漏油,而变速自行车油碟太贵,没有油壶,万一漏油看不见。

网友:
这些线应该焊接,不应该拧庆花接,时问长了进小等原因会虚接出这样,那样的故障不好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