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泰昌足浴盆薄膜按键的修复

楼主(2021-04-17):
单位一个同事家足浴盆坏了,说是加热到38度,他有不肯带到单位来,只是让我帮忙指导。很是麻烦。后来我怀疑按键故障,结果他把显示板带来了,说按键就是个塑料膜,我说那也得带来啊。结果还真是按键膜的问题。

几个好的按键,阻值都不到100欧姆

失灵的这个按键阻值达到了400K

另外两个阻值也挺大,但还能用

解开膜看看

发现问题了,这里有些霉断

本来想刮开点补锡的,结果想的太天真,一挂就把铜膜给刮没了

想用铅笔涂也不行,结果我买了近20年的导电胶也干枯了

用铜箔胶带也不行

测了测阻值还是不行

最后没办法,来个直接的,换成机械按钮

现在那是相当的灵敏。

网友:
这个可以,薄膜按键用在足浴盆上时间长了就老化了

网友:
这维修思路可以,学习了。

网友A:
然后会不会因为变高了,装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会不会因为变高了,装不进去了

先装装看吧,实在装不上或者太丑的话,就水宝上买遥控套装了,资金充足的话那就买语音识别模块上声控了。

网友:
手真巧,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不是传说中的的神经再接手术吗?

网友B:
关键时刻还得来硬的才行

一手掐俩表笔还按一个按钮,另一只手拍照,难度系数10+

网友:
这个拍照确实高难度
用这种按钮水汽一进去就废,还是机械的好,起码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时刻还得来硬的才行

一手掐俩表笔还按一个按钮,另一只手拍照,难度系数10+ ...

确实是很难操作,哈哈

网友:
薄膜键盘也是一样 空了大半年回去就很多按键没反应了 拆开一测开路 线路腐蚀断了 果断换了机械键盘

网友:
这方法不错,又省了几十元,关键是思路明确

网友:
见到楼主这番操作,真是眼界大开。最好在后换的按键缝隙第一点机油防潮。

网友C:
楼主测试同时拍照累哈,可以搞个手机支架再配合声控,应该方便点

网友:
某宝上有这膜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试同时拍照累哈,可以搞个手机支架再配合声控,应该方便点

还真没想到

网友:
看看我的修复方法,虽然粗糙了些,但是还蛮好用的

网友:
这方法不错,导电胶干了,可以滴点无水乙醇到里面稀释一下,又可以用了,我试过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