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上的猫盘,要小心。。。

楼主(2021-04-17):
最近夏天要到了,气温也慢慢升高了,猫盘空间小发热严重容易造成芯片虚焊,QQ群里不少人都是把虚焊的猫盘挂闲鱼上了。。。

网友A:
价格便宜的话收几个自己加焊下不就赚到了?

网友:
你这说法可能不对,,虚焊,不是芯片发热造成的,焊锡熔点了解一下,你芯片发热到200度 怕是也化不了锡,,多半是原本出厂焊接就有问题

网友:
发热后主板形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便宜的话收几个自己加焊下不就赚到了?

主板都变形了,焊球不接触了,加焊也不能很好解决

网友:
放点bga焊油 风枪300度吹个几分钟,能亮就用 不能亮就是掉点了

网友(2021-10-08):
看看我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