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这是校准仪吗?JOY7307

楼主(2021-04-17):
这是个什么东东?论坛看到的,貌似不错,准备入个玩玩。有玩过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六位半的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六位半的万用表

这是7位半的源表,高配过万元,,,,38度论坛乐大师的作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7位半的源表,高配过万元,,,,38度论坛乐大师的作品

请问这个万用表的位数是什么意思?经常看到有1/2位,3/4位也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7位半的源表,高配过万元,,,,38度论坛乐大师的作品

哇,源表啊,没注意看,以为是之前的小台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万用表的位数是什么意思?经常看到有1/2位,3/4位也不太懂

我也解释不了,几位半有多种说法,38度论坛专门有个讨论帖。以我理解,3位就是小数点后能显示3位数字,4位就是小数点后能显示4位,至于后面的半位就不知道如何解释了

网友D:
这是乐老师做的源表,顶配7000多,低配5000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万用表的位数是什么意思?经常看到有1/2位,3/4位也不太懂

能显示0-9全部数字的,称为完整的“位”,按照惯例,如果最高位只显示到2,称为1/2位,最高位只显示到4,称为3/4位,最高位只显示到6,称为5/6位,最高位能显示到9,那就是完整的位了。

例如4-1/2位的,显示到19999,4-3/4位的,显示到39999,4-5/6位的,显示到59999,只有4位的,那就是显示9999了。其实分别称20000字、40000字、60000字和9999字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解释不了,几位半有多种说法,38度论坛专门有个讨论帖。以我理解,3位就是小数点后能显示3位数字,4 ...

这个好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显示0-9全部数字的,称为完整的“位”,按照惯例,如果最高位只显示到2,称为1/2位,最高位只显示到4, ...

这样啊,我还是不太明白,等我读个一两百遍再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我还是不太明白,等我读个一两百遍再想

这个几位半的叫法近些年已经淡化了,现在都用计数的方式了!数字表刚有的时候,都是1999  19999  199999  1999999,,等最高读数!
然后就规定,能显示0-9所有数字的叫完整的一位,只能显示0或者1的叫 半位!比如1999就是三位半,第一位只能显示0或者1,后面三位,每一位都能显示0-9的任意数!所以是三位半!这个表能显示0000-1999的任意读数,第一位只能是0或者1,后面三位0-9的数字都能显示!

网友F:
为何现在的六位半都是1199999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几位半的叫法近些年已经淡化了,现在都用计数的方式了!数字表刚有的时候,都是1999  19999  199999  ...

原来是这样啊,这下我懂了,跟我原来理解的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何现在的六位半都是1199999呢?

所以说现在几位半的说法已经不适用了!有点乱了,各种计数的都有。六位半也有1999999的,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7位半的源表,高配过万元,,,,38度论坛乐大师的作品

谢谢老师指点。这源表价格不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乐老师做的源表,顶配7000多,低配5000多。

谢谢老师回复!原来是个高大上的源

网友(2024-06-09):
高端源,不错啊

网友G(2025-05-20):
也是今天在网上看到了这个万用表  感觉很有意思 一查价格直接自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何现在的六位半都是1199999呢?

那表示你见过的六位半不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是今天在网上看到了这个万用表  感觉很有意思 一查价格直接自闭了

不是价格的问题。是你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