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群联PS2251-11主控,东芝闪隼32G写保护,求大神们指导!

楼主(2021-04-17):
群联PS2251-11主控的量产工具找到了,读取U盘信息也没问题。

目的很简单,把U盘的写保护取消掉即可,不需要其它功能。
看教程都要烧录固件,但是工具包内并没有,论坛里求一个。

量产工具

网友:
直接高级格式化就行了吧

网友:
群联主控量产不用写入固件,前面勾去掉即可

网友(2024-12-09):
这个写保护,认不到量产工具我已经解决 群联PS2251-11写保护量产工具无法识别修复(完美解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412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