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主控降频或者关闭DDR支持tsop颗粒

楼主(2021-04-17):
主角图,英特尔25nm MLC

ID:89 88 24 4B A9 00

方法:降频,把参数@ 89 88 24 4B A9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MLC L85C
改成@ 89 88 24 4B A9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70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MLC L85C
上测试图

结论:自己手头也有改过其它成功的颗粒,对于25NM以下tsop MLC SLC颗粒降频大概可以过。另外L06颗粒关闭DDR可以成功,跑圈红了,是不是可以用降频的方法?

网友A:
本来就支持DDR  你非得关了DDR跑异步模式,这不是闲得慌么,而且3281的TSOP有问题这开过的都知道,你降频是为了能开能稳定,但你直接上个3268 3267默认参数用不用担心挂逼掉盘 不舒服么,
我3281也开过L06 BGA的 啥都不动 直接开也不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支持DDR  你非得关了DDR跑异步模式,这不是闲得慌么,而且3281的TSOP有问题这开过的都知道,你降频是 ...

大佬说得对,tsop并非都适合上3281,碰到有无板子可用或者需要4k,可以降频添加参数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支持DDR  你非得关了DDR跑异步模式,这不是闲得慌么,而且3281的TSOP有问题这开过的都知道,你降频是 ...

这就证明了正片固件开不了TSOP是因为接口频率太高了,TSOP+BGA的板子,一个引脚电路有4个分支到4个焊盘,信号好不了

网友C:
不行啊,调过3.0还是不识别优盘,只有2.0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啊,调过3.0还是不识别优盘,只有2.0可以

大佬,频率值可以适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证明了正片固件开不了TSOP是因为接口频率太高了,TSOP+BGA的板子,一个引脚电路有4个分支到4个焊盘, ...

大神说的有道理,比较奇怪的是该颗粒对应的bga颗粒反而不能开启ddr量产,tosp是可以开启使用正片工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有道理,比较奇怪的是该颗粒对应的bga颗粒反而不能开启ddr量产,tosp是可以开启使用正片工具的。 ...

这下终于明白了为何HP的U盘用3281怎么量产TOSP的,原来降频就可以,原来一直都是黑片工具,那个痛苦啊!
而且突然想到3281BB那么多的颗粒不能够正片工具量产是不是频率太高了,B27一量产拷贝数据1G左右就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下终于明白了为何HP的U盘用3281怎么量产TOSP的,原来降频就可以,原来一直都是黑片工具,那个痛苦啊!
...

对的,不过有些bga可能连降频都用不了,必须关了DDR。或者没找到合适的频率选项吧。3281bb的频率都是超频的。很多都使用不了,降频理论是可以的。

网友E:
我也跟你一样id的闪存,有空我也试试,跟3268对比一下

网友F:
8984643CA50C这个颗粒在3281ab提示固件下载失败,大佬能说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8984643CA50C这个颗粒在3281ab提示固件下载失败,大佬能说下原因

这个颗粒要添加,库里没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跟你一样id的闪存,有空我也试试,跟3268对比一下

应该差不了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颗粒要添加,库里没有参数。

找到个有参数的版本,开到最后下载固件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到个有参数的版本,开到最后下载固件失败

有可能ce跳线没跳好。

网友G:
正规片子不需要降频的。应该是328x系列的问题,根本就无法兼容这个25nm的颗粒了

这个颗粒(BGA封装的,INTEL的SSD拆下的原装颗粒,我手头没TSOP的。TSOP的都是英特尔盘里的海力士颗粒,基本都当成废物不拆),单贴IS903,读取195MB,写入60MB。直接就可以开卡,当然也可以选择SM3268

没试过SM328x系列,觉得意义不大。目前3281的板子生产工艺太差,3280的价格太贵。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用IS903或326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规片子不需要降频的。应该是328x系列的问题,根本就无法兼容这个25nm的颗粒了

这个颗粒(BGA封装的,INT ...

同意,3281主控的稳定性确实比其他主控要差点,配上合适的颗粒(如闪迪15139,L06制程)才算能用得住。有些颗粒前期看似不错(l85a制程),用不了多久,容易出现数据错误丢数据等等故障。用在903却是较为稳定的。tosp降频或者是bga颗粒是不是可以稳定用还需要个人去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ce跳线没跳好。

确实跳线问题,我去,原来没有 必须按上

网友:
楼主,我的id和你一样,两个ce,直接复制你的,还是卡在验证cid/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