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9V南孚假电池

楼主(2021-04-17):
万用表只用了一个星期的9V南孚长什么样呢?
拆开看看

首先拆开铁皮

扒掉衣服

解剖

最后来个全家福---茄子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可是买的时候故意买了一个价格比较贵的,万万没想到。买的时候没看生产日期,如果看了日期2011-08肯定不会去买,保质期三年,早就过期了,即使是新电池也跑没电了。

网友A:
碱性电池据说保质期可以是10年

网友B:
这种电池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里面是这样的?

是的 还有一种是叠层结构的 图上的不一定是假南孚

网友:
应该是真品

网友:
这叫积层电池

网友:
这假电池比真电池用料实在啊。

网友:
  真的南孚电池什么样应该来个对比分辨真伪。

网友C:
里面好像是华为手写笔细电池,高仿直接是棕颜色电解质单体块。

网友:
倒是有两块锂电,可充电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里面好像是华为手写笔细电池,高仿直接是棕颜色电解质单体块。

6F22里面,细圆柱就是碱性电池,扁方块就是碳锌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碱性电池据说保质期可以是10年

所以说、今年刚好10年啦,看来应该是真品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6F22里面,细圆柱就是碱性电池,扁方块就是碳锌电池

学习了,原来这样啊

网友:
我拆过的都是几块层叠电池那种

网友:
南孚不就長這樣嗎?

网友:
这假的比真的还下血本,我不信。

网友:
哇!真的,一看楼主不识相

网友:
这个是真货!可能放太久没电了

网友:
除了楼主所说的出厂日期,没看出哪里有假,这种结构的9V电池本来就有的呀。